[家电] 拆个老婆买的真空封口机

楼主(2025-01-18):
老婆昨天收到把部分香肠火腿肠抽真空放冰箱了。今天她一天都在厨房忙,做吃方面我是门外汉插不上手,她玩她的。屋内要改造啥的我是搞单飞,她站一边去闲着就好。我中午睡了两个半小时午觉,她把饭做好喊我要吃饭了。提到她今天把腌菜切好抽真空,腌菜用手捏了下但还是有水的,就把腌菜上的水全抽到机子里去了,她说不晓得机子坏没,饭后她去散步我开始折腾,最后用点黑桃试了下正常,上图片了。

网友A:
我有一个。无论按哪个键都会抽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无论按哪个键都会抽气

哦,这个按上面的启动键才会抽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无论按哪个键都会抽气

同款,19块,也能接受

网友B:
赶脚是玩具级别

如果便宜的话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脚是玩具级别

如果便宜的话还可以

三无产品,也不贵,她高兴就行。

网友:
抽真空,再封口。

网友C:
你这个还不错,泄压阀在上面,橡胶的,堵气比较严。我前些天买的那个,泄压阀通过塑胶管连接到锁盖开关上,一点点泡沫海绵堵住气孔,用两次后就不行了。买这个东西,被老婆说了好一阵。

网友D:
我老婆也买了一个,某东自营花了57元,但带了一些袋子,真贵啊,她用了一次,吃灰了,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
之前JD买过一个,是吸衣物收纳袋的,现在都不知扔哪里去了

网友E:
这机子我有两台,抽完真空封装后,看上去好好的,但是放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还不错,泄压阀在上面,橡胶的,堵气比较严。我前些天买的那个,泄压阀通过塑胶管连接到锁盖开关上, ...

那就重购一个让老婆满意,她就不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老婆也买了一个,某东自营花了57元,但带了一些袋子,真贵啊,她用了一次,吃灰了,不知道哪去了 ...

她买成24块多,送了100个真空袋。

网友F:
拆开清理得早,晚了估计要废。内部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我有两台,抽完真空封装后,看上去好好的,但是放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漏气 ...

哦,还有这种情况啊,那只有观察了一些时间看了。

网友G:
这看着就像是个玩具肯定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清理得早,晚了估计要废。内部也不复杂

是的,小电机也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看着就像是个玩具肯定不耐用

反正就是个山寨产品,能用多久算多久。

网友:
感觉不耐用,以前买过那种抽真空泵是压缩被子的,衣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我有两台,抽完真空封装后,看上去好好的,但是放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漏气 ...

我在某鱼上淘的一台“帮鲜生”的真空机,体积比这个大,家用还是不错的。漏气应该是袋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