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装机沃尔森3010手电

楼主(2025-01-18):
4年前买的手电,Q5灯珠的。
用了一年,亮度下降后一直扔在那里。
最近闲的,拿出来拆开打理了一下。
拆的时候忘记拍照了,就发一个装机贴吧。
顺便讨教下,树脂透镜毛了后,有什么办法能恢复一下,酒精灯抛光可以吗。

拆好之后的全家福

充电芯片

驱动芯片

拆好发现是18650的电池,直接换新。

蓝色的是亿纬的。粉色是东磁的。各薅了3节。

装好后套入金属外壳,注意卡扣位置。

从底部套入透镜仓到头部。

装上开关,硬卡进去的,也是给前面透镜仓限位。

装上前面的透镜和尾部的保护盖,齐活。

强光-弱光-爆闪三档。
强光无频闪,弱光就不行了。
手上10多个手电了,都这样。

网友A:
你的手机电池是亮点。

网友B:
酒精好像不行用抛光膏

网友C:
树脂镜片天生质地不好,最好换成玻璃的。树脂的花了最好能抛光处理

网友D:
俩18650饲喂手机,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好像不行用抛光膏

听说用酒精喷灯可以,火焰抛光。
酒精灯不知道行不行,抛光膏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俩18650饲喂手机,拉风

2节21700,10000mAH
量大管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电池是亮点。

量大管饱。花小钱办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脂镜片天生质地不好,最好换成玻璃的。树脂的花了最好能抛光处理

就是想着有没有便宜的火焰抛光的方案。

网友E:
21700现在价格如何啊,想改一下大充电宝,6节大概就是30000mAh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700现在价格如何啊,想改一下大充电宝,6节大概就是30000mAh了吧。。。

东磁的大约是8元多,4500mAH的。
买了4节,1A放电都在4400以上。
如果有小红包,大约5元左右能拿下。

网友:
这个手电很小巧

网友:
21700比较过瘾

网友:
用作照明应该可以

网友F:
烧猪毛那种瓦斯罐喷枪,燎一下透镜,要掌握火候

网友:
透镜最好换成玻璃镜片

网友:
调光频闪,闪光在循环内,建议到嘉力创EDA,找合适单片机,7136等做点无频闪调光驱动,闪光模式双击触发,长按切换三档亮度,短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猪毛那种瓦斯罐喷枪,燎一下透镜,要掌握火候

这个我有,可以试试看。

楼主:
主要是开关在侧面,用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