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电池,容量多少,?

楼主(2025-01-18):
儿童车想盐酸电池不太好了,想换个锂的,某鱼上看到这个,什么参数看不懂

楼主:
什么样的鲤电,容量多少,有无保护板,门商家也不知。

网友:
这是不可充电的吧。

网友:
电池包里面的BR-2/3AG电池是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这不能充电的,你充电会出大问题。

网友:
不如先研究一下你的电器是怎么供电的再针对性的找电池...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
不是充电的,没用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不可充电!!!每节额定电压3V,两节串联,额定电压6V

网友:
直接用两块大单体组装一个

网友:
禁止充电的电池,一次性的。

网友:
居然是不可充锂电池,我还以为是可充的铁锂电池呢。

网友:
童车用锂电池太奢侈了,不过市面上的铅酸确实拉夸,建议用梯次/淘汰锂电池就够了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电池外皮上标了:不可充电

网友:
这是一次性锂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楼主:
原来商家也装糊涂,一问三不知,价钱也不便宜。

网友:
孩子用的就用铅酸,不赌那儿概率

网友:
要是原来6v铅酸就换2个26650铁锂,空间大就4个2并2串

网友:
这种电池放电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