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五孔插排,新国标飞雕vs十五年前子弹头

楼主(2025-01-18):
2010年造子弹头插排,
拿起来听到里面咣当咣当响,
拆开看两孔的黑色塑料内衬碎了

那时流行万能三孔,铜片镀镍,
但还没流行一体铜条,都是焊接。

这种十五孔大间距的自接线插排,
有品牌的可能也就飞雕最便宜了
拿来对比,插孔间距和子弹头一样都是44mm

以前插座塑壳偏脆,像ABS,
现在的更韧些,像PP,
我选的飞雕无开关款厚24mm,子弹头厚35mm
飞雕比子弹头短30mm

重量轻50g,新国标不需要兼容欧标美标,
着实把铜片面积省下来了

把飞雕的拆开看看
接线盖两颗十字螺丝
接线是笼式,但螺丝直接压线,没有采用鞍式

中板就是三角螺丝了(新国标要求)
非完全一体,两个一组,九个焊点

新国标的安全门,但这款是第一代上下位移式
开启力度比第二代的左右偏移式大

旧插排使用几年,插座塑料老化可以扔,
但铜线还能利旧
新国标规定插排导线不小于1平方,
就是照顾铝线,铜线0.75载流量就够。
所以现在未特别标注铜线的,一律认为铝线。
买成品插排,还真不如买无线插排自己换线

网友A:
以前的是铜线,现在的是铜片

楼主:
往上看到还有自接线插排+线的套餐销售,
现在铜价高,很多插排成本核算铜线比插座本体贵,利用旧插排铜线也是个省钱办法

网友:
还是觉得洋垃圾如松下之类的,铜片很厚实,插上很紧,有些还有锁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是铜线,现在的是铜片

以前用磷青铜镀镍,万能孔全靠铜片弹性抱紧插头
现在黄铜片增大了插头接触面,而且PP中框(保持架)也为夹紧提供辅助弹力

网友:
我基本不买带线排插,都是买公牛或正蓝的无线款,回来自己接,1平方,1.5平方,2.5平方爱接哪个接哪个

网友:
买过几个子弹头,做工真的不咋滴,仅比山上的好一点点

网友:
估计大功率电器扛不住,铜片薄薄领先。

网友:
看起来还能用两年。

网友:
加强线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只能说楼主以前买的排插比较差,我不大喜欢新国标的,因为有不少电器的插头根本就不能插入新国标插座。我以前买的航嘉的排插,十多年了,一直工作好好的,这个品牌是当时太平洋网站连续几年评测第一的品牌。

网友:
新国标,很多不方便

网友:
子弹头的插排没用过,看做工还行。

网友:
以前的是铜线,现在的是铜片也是事实了

网友:
其实都是能达标的

网友:
无线插排自己组装不错,想要多长就接多长

网友:
插排自己换线!

网友:
看起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