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更新一下Fluke101温漂

楼主(2025-01-18):
前几天做AD588基准,发现常用的那块Fluke 101偏高了5个字,重新校准后顺便测了下温漂。

顺便测了下其他几块表,发现从15度到21度这个范围,只有UT211b变化超过2个字,就额外把101和211b再加热到30度
基准是LTZ1000的Voltage Gen,对三位半的表基本不用考虑基准的温漂,温漂是按 t-23 计算的,线性拟合,没按二次拟合算。

当时改了两块101,果然是拿来练手的那一块A表更差一点,多焊了好几次。
第二块B表,烙铁动的少,也可能是撞大运,外基准分压电阻匹配的好,但是无论哪块都比211b的温漂好多了,满意,哈哈

网友:
虽然知道优立德只能玩个大约 没想到连福禄克入门最便宜的表都打不过。

网友A:
对钳表来说,电压精度不是它的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钳表来说,电压精度不是它的强项。。。

这个得说一下,我这两台101是顺手改过外基准的,FS98o24内置基准温漂是100ppm,换的REF3112手册标称是15ppm,并且换了两颗分压电阻,所以才会关心这两块表实际温漂怎么样。

我不是专业的,不知道咋算,所以说可能第二台撞大运,不管是REF3112个体温漂小,还是分压电阻在这一段温度刚好补偿了整个系统的温漂,反正整体看下来还不错,但是第一台就没这个运气。这个温漂也不代表正常的101机器也这样。

手里没有同级别三位半,只是刚好发现这块温漂比较明显,就拿来参考一下,没有拉踩的意思,相反我觉得这块小钳表(包括UT210e)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说一下,我这两台101是顺手改过外基准的,FS98o24内置基准温漂是100ppm,换的REF3112手册标称是15p ...

101改外基准和rms后堪称袖珍表里的首选

网友:
没有料,温飘大也不意外,很正常,虽然很多人会去用各种补偿的方式改善温飘,但是,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闲工夫,这是厂家该做的事情。
虽然厂家可以说,指标符合规定精度,而不去想着精益求精,这无可厚非,但是,用户同样也有抛弃它的权利和理由。

网友B:
今天测试了一下,指针表的环境温度影响也很大,0度-20度,测量220V能差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测试了一下,指针表的环境温度影响也很大,0度-20度,测量220V能差3V。

指针表的核心是表头,线圈内阻铜丝温漂4000PPM,普通指针表可没有考虑温漂补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测试了一下,指针表的环境温度影响也很大,0度-20度,测量220V能差3V。

你的220V是交流基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的核心是表头,线圈内阻铜丝温漂4000PPM,普通指针表可没有考虑温漂补偿。 ...

我也纳闷怎么能差别这么多。好在也不指望指针表能有多高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220V是交流基准源?

不是基准源,普通的市电插座,和数字万用表同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