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真空胎打不进气了,加内胎,真折腾人

楼主(2025-01-18):
后轮,拆下来了。

铁圈,凹槽深 加了垫圈。

总结。
1,第二次发生这种真空胎突然瘪了,打不进气了。
    用了取气门芯,捶打轮胎贴合,塞塑料袋方法,都无法打进气了,边缘漏气,应该是真空胎变形了?看视频讲的。
  换真空胎比较贵,所以用了加内胎的方式。
  也有加补胎液的,但腐蚀轮毂,也不能百分比解决这种打不进气的情况。
2,用了小一号的内胎,14*2.125的,避免夹胎?看视频讲的。
3,铁轮凹槽比较深,需要加垫圈?看视频讲的。
4,撬了几天,没撬开真空胎,
    后来天气回升,轮胎软了点撬开了?
    或者是大力出奇迹?
  或者是真空胎需要卡在固定位置,那个槽里面才比较好撬?
5,看了比较多的视频动手维修?
6,轮胎装回去麻烦了,撬不回去了, 后来发现是真空胎内圈需要卡在那个槽里面才能撬回去?看视频讲的。

网友A:
视频教学真是好。啥都能自己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教学真是好。啥都能自己干了。

饿死了不少小微商户

网友:
真空胎还是比内外胎靠谱的。冲不起来是要空压机或者爆冲。找到漏点,处理好,很好用。如果微渗,不想处理,及时补气就行。确保轮胎是硬的状态(可以留意到,真空胎额定气压普遍比内外胎多接近10个psi,所以真空胎足气状态应该是很硬,用手捏不动),在良好气压下,很难突然脱框的。除非尺寸小了。一般家人的车,全部2.125胎都换成了2.5或者2.75。我自己用的起码3.0。同时换大了胎,也更利于脱框后打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饿死了不少小微商户

老一辈也都是自己干的,我们只是继承优良传统。

网友:
多年前我也是自己换了一个后胎3.0-10,换胎还好,充气比换胎还折腾,最后灵感来了自创一个丁烷充气法(卡式炉罐子),往轮胎了里喷喷,然后点火,瞬间充满

网友C:
扒胎安胎之前我得一天弄,现在熟悉了半个小时就行了吧。
扒胎入门可以用三个撬棒慢慢塞,安胎注意安装不上时一定要在安胎裙的正对位置压真空胎,向圆心压。
充气我用灭火器做了个气泵,打气筒打0.8mpa就可以冲起来,你既然去掉了气门芯,还有一个你没有考虑,就是打气筒的气嘴,你这个双口气嘴有个缺点,如果你夹上去,轮胎没有一点气是不会走这个口的,你用手堵下气嘴就懂了,所以我把气嘴换成单孔的。
还有你可以考虑下用扎带把轮胎沿着中线绑起来,往圆心压,用压力把胎裙撑开。

网友:
初始压力和流速太低,对于完全瘪了的胎是打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扒胎安胎之前我得一天弄,现在熟悉了半个小时就行了吧。
扒胎入门可以用三个撬棒慢慢塞,安胎注意安装不上 ...

说到点子上了,打气筒也在漏气

网友:
质量好的内胎换上去了,能跑5-6年都没问题。质量差的内胎换上去2个月就废掉

网友:
我也干过自己换真空胎,是公司很偏僻在开发区,附近没有修车的,那时也不知道可以上门换胎
知道轮毂有变形,就买了缺气保用的新胎,带了板凳、撬棍和电扳手,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换上的

网友:
要用专用工具,爆充器,一下就到位了。

网友:
内胎戳洞了怎么补胎?

网友:
俺的前轮不稳气,也加了内胎,一年多没有打气了

网友:
我的摩托车也是真空,拆装到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也比较费劲但是自己还能搞定,问题在于装好以后,还要拿着这个没气的轮胎到汽修店去打气,这让我非常不爽。。。
后来换成了内外胎的结构,内胎被我撬坏两个地方打两个补丁才不漏,但是不用去汽修了,自己打气筒就能搞定。。。

网友:
真空胎技术先进你这是倒退。

网友:
旧的真空胎,可以用扒胎的撬棒钩住往外拉抱住轮毂,气门芯去掉用气筒很容易打起来,新的不好搞。

楼主:
都是有经验的大神

网友:
这种原车支持真空胎还是建议用原来的型号,我之前换过真空胎,网上买的30多块钱的,大力出奇迹按上了结果变形了,还慢慢漏气,后来又花80找人换的,最近学了一个新安装真空胎方法,就是用扎带扎4周把轮胎扎扁直接套就行,哪里进不去就用肥皂水润滑压下去,最好不用撬棒,这个方法真可以,从快手搜就能搜到,我最近安装的是90-10-10的轮胎给10寸电机安装的,但是还打不进去气,后来找修车的去了用的压缩机加爆冲器,收了4块钱,一下就好了,但是老板肯定嘲讽我了,说我自己买的轮胎为啥不自己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