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ssd z slim SM2259XT2主控 不认盘数据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5-01-18):
朗科ssd z slim 256g,被硬拔数据线,结果再插上不认盘了,显示未初始化,点击初始化报错。

拆开看是SM2259XT2 AA主控,颗粒不知道是啥型号,短接右下角2个触点连上数据线,电脑显示仍然显示未初始化,量产工具也不识别,是不是主控挂了,用同型号的主控替换、或者是把存储颗粒换到好的同型号板子上数据还有可能恢复吗,有没有大神指点!

楼主:
ssd存数据不靠谱

网友:
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公司

网友:
数据恢复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吧

网友:
这个个人可能不好弄,找b站小飞机试试

网友:
非常认同,还是机械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