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节能荧光灯的光谱是什么样子的?有设备的朋友可否测一下?

楼主(2025-01-18):
三基色节能灯与普通节能灯的区别主要在于荧光粉。三基色荧光灯采用了发光效率更高的稀土荧光粉。

这种节能灯的光谱和LED灯的光谱有什么区别?

各位手上有光谱仪么?

可否测一下,发几个图上来

楼主:
各位手上都没有光谱仪么

网友A:
    卤素的整体做工用料一看就低一个档次,光效低,寿命短,那个光下看皮肤很惨白,三基色的看皮肤红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卤素的整体做工用料一看就低一个档次,光效低,寿命短,那个光下看皮肤很惨白,三基色的看皮肤红润  ...

卤素什么意思?三基色都是卤素?

楼主:
LED灯也是3个尖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灯也是3个尖峰么?

垃圾的灯珠蓝色尖得特别厉害,全光谱的不是,连续的

网友:
找两张荧光灯的给你看看

这张是865的

这张是830的

网友B:
再彻底找张给你去对比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彻底找张给你去对比研究

荧光灯的尖峰比LED更加厉害?

所以LED更加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彻底找张给你去对比研究

老式日光灯和三基色节能荧光灯的光谱有哪些区别?是否有图呢?

网友C:
几年前侧的松下三基色T5支架灯,显色性方面并不突出。
非三基色的老式卤粉荧光灯更是看都不用看了,辣鸡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侧的松下三基色T5支架灯,显色性方面并不突出。
非三基色的老式卤粉荧光灯更是看都不用看了,辣鸡的 ...

松下不是高质量的代名词么,怎么显色都做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荧光灯的尖峰比LED更加厉害?

所以LED更加护眼?

护眼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你得看给谁用,给小孩用,那卤素灯泡加明亮的环境光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式日光灯和三基色节能荧光灯的光谱有哪些区别?是否有图呢?

没什么老式日光灯,只有卤粉荧光灯和三基色荧光灯。卤粉可以直接扔了,LED取代的就是这一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侧的松下三基色T5支架灯,显色性方面并不突出。
非三基色的老式卤粉荧光灯更是看都不用看了,辣鸡的 ...

这个数值其实很优秀了,当然对比全光谱LED就有差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值其实很优秀了,当然对比全光谱LED就有差距了

又看到熟悉的前辈啦,您好呀。最近遇到问题,又想请教您:买了一箱 安彩 13瓦 2U节能灯,2014年产物,质量感觉用料都不错,买来用了一个月 都很亮 感觉功率很足 灯光很耀眼,是当年的安彩的感觉。  但是今天发现:灯管变暗了很多,直视灯管 没有那么亮了,感觉功率不够,镇流器和灯管 不匹配的感觉了,但是也能点亮,这是镇流器 那个主电容容量不够了么? 单独换电容可行么,其他原件是不是也不太行了?   我可以用您推荐那个 欧司朗MULTI WATT 镇流器带这个灯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护眼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你得看给谁用,给小孩用,那卤素灯泡加明亮的环境光就行了 ...

前辈 老朋友您好啊,最近咸鱼总是遇到 飞利浦 12瓦螺旋节能灯,用过的二手品,卖2块钱3元一个,当年我印象很深价格都要20-30 那种很小很精致的款式, 如今这么便宜很是心动了,但是都是黄光的2700k的,而且也用过。  宜家的 暖光球泡 4瓦左右的 做到了138流明1瓦, 4瓦就能搞到五百多流明,而且寿命表示 25000小时, 两只也才9.9 全新的。 平均一只5元钱。 寿命25000 5元  是不是要比 飞利浦的 划算太多啊,从光谱 使用成本方向来看的话  哪个更合适咯 感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护眼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你得看给谁用,给小孩用,那卤素灯泡加明亮的环境光就行了 ...

老哥,又回忆起来儿时去肯德基,麦当劳快餐厅吃汉堡,他们用的筒灯,最早的就是内部横插两只 插拔管的节能灯,但是镇流器和灯管是分离的那种,光效特别高特别优秀,而且寿命足够长久,用好多年都没看损坏, 是不是您给推荐的那个欧司朗镇流器 都来自于那种灯具内部拆开出来的呢?  或者说里面用的是电感镇流器么? 反正我印象里就是 :暖色光,寿命超长,好多年不坏,亮度极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老式日光灯,只有卤粉荧光灯和三基色荧光灯。卤粉可以直接扔了,LED取代的就是这一批。 ...

老式日光灯是长条日光灯,需要配合整流器使用

三基色节能灯一般是U形或者螺旋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