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闹钟怎样关闭闹铃,学生放假了,不需要响

楼主(2025-01-18):
背面有mode.    Ste.    Adj.    Timer.   4个键
顶部有snooze  一个键

网友:
一般是按mode到设置闹钟界面,闹钟的时间会闪,我儿子的电子表是要按3下,再按Ste,你看那个闹钟符号会不会消失。

网友:
设置不成功的话,可以扣电池。恢复出厂状态。

网友:
哈哈,我也有这些个温度计湿度计带闹钟,经常半夜响闹铃。

网友:
TIMER对应的中文意思是定时,也许就是闹钟的开关。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网友:
喇叭线断开接个拨动开关

网友:
用电烙铁把蜂鸣器拆了,

网友:
抠电池,放假了还看什么时间................

网友:
怎么调过去的就怎么调回来啊

网友:
直接扣电池比什么都快

网友:
试一下长按Ste键

网友:
一般是长按某个键 或是 同时按2键 要试试就试出来了

网友:
除了设置键以外,其他几个都长按,短按试试,闹钟标志消失就行了

网友:
按SET,,,,看字会不会闪动,,,,说明书丢了,,只能碰,,,,

按MODE,,,,看字会不会闪动,

短按不行就长按

闪动了就是再按ADJ增或减。。。

网友:
好像学习到了,扣电池允许可以

网友:
长按某个键

网友:
直接扣掉电池,估计放假回来后又会问如何设置时间

网友:
这类产品很操蛋的,没有说明书根本不知道咋整,直接拆喇叭线吧,开学再接上

网友:
这个还是进口的?高大上?在哪儿买的?

网友:
自己慢慢摸索摸索,我的是三个键,你这个竟然五个按键,每个厂家弄出来的设置方法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