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3281+TH58TFT0T23BADE*1在写入高速低速问题

楼主(2025-01-18):
最近搞了块SMI3281+TH58TFT0T23BADE*1的U盘,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其写入速度时而高时而低,速度图形似山峰,我称其为波峰波谷图。

其速度最高值(峰值)和速度最低值(谷值)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数值,基本不会变化。像我的另一个U盘2246xt+TH58TFG9DFKBA8K速度基本不变,速度开始时是多少,结束时也是多少。请教下各位大佬为什么会有这种速度时高时低的情况?这是SMI3281特有的吗?

网友A:
TLC特性吧,和MLC没法比。

网友:
3281+TLC写速大波浪,你这个算比较稳定的,我之前贴闪迪bics3写速有时候都掉到0
我贴0EFK,8CDJ,NCMFP写速都是一条直线,都是m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特性吧,和MLC没法比。

+1,TLC缓存吧,缓外就渣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网友:
大佬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这个写入还是不错的,其实3281配东芝的TLC不错的,我觉得比IM的还要好些

网友:
tlc特性,跟mlc不掉速肯定没法比

网友:
TLC 片内的缓存!量产时可以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