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源开关的另类修法(修移动网络机顶盒电源开关)

楼主(2025-01-19):
移动网络机顶盒,是交话费送的,最近总是出现打转等信号不稳定的问题,有时按一下电源开关重启后正常,这个方法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灵了,按下电源开关时干脆就不能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不亮了,现在拆开看看里边芯片,给朋友们欣赏一下。检测开关,发现接触不良,估计是触点氧化了,开机时动静触点有压降,断电测试有电阻,手头没有WD40,也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源开关,老婆还等着电视剧呢,怎么办呢,想起来电脑屏幕清洁剂了,这东东也有很强的清洁作用,只是绝缘性能不如WD40,清洁后用电吹风机吹干,干后绝缘程度就可以达到使用标准了,没有WD40的朋友,手头有电脑屏幕清洁剂的,可以应急使用一下,只要吹干就没问题。

移动网络机顶盒

正面

电源参数

开底盖,没螺丝,全卡扣

还不错,非常完整,没断的

做工不错

电路板取出

主控

剩下的不知道作用,只晒一下

WIFI芯片知道8188

就是这个开关氧化了

通电时测试

通电时有压降,明显有问题

断电测试有一定的电阻(应该为0)

测试另一组触点

这组为0,说明万用表没问题,确实是开关触点氧化了

用电脑屏幕清洁剂清洁的方法,跟WD40一样的办法,将清洁剂打进开关,连续按压开关多次就清洁好了,只是,电脑屏幕清洁剂绝缘度不够,一定要用吹风机吹后使用。本例中,电源电压12V属于低电压,所以吹干后使用完全没问题。

还原过程略过,谢谢关注!

网友:
也可以用酒精来试试

网友A:
我那个机顶盒开关也是同样的问题,我用电烙铁直接把开关短路了,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样清洗暂时用用可以,恐怕用久了不行,还是得更换或改一个开关,或干脆直接短接开关使用。

网友:
直接短接就可以,大多用户这个机顶盒都不断电。

网友:
短接是个好办法

网友:
想起我都好久没看电视了

网友B:
短接就完事了,修它纯属多余,一般人这机器不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就完事了,修它纯属多余,一般人这机器不关机的

短接属于修吗?短接跟清洁区别有多大?短接多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机顶盒开关也是同样的问题,我用电烙铁直接把开关短路了,彻底解决问题。 ...

+1,一劳永逸...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网友:
直接把开关短接完事,这个基本没人去关,也不需要去关,这个好像是能刷机的,我之前收了一批刷了卖出去,现在直播不能用了,价格也不行了,也没人要了

网友:
照例这种摩擦接触开关多按几次就能解决问题,平时不太用才会氧化接触不良,来回按几次接触点就又亮了。

网友C:
这个开关用的少,直接短接省事

如果习惯用又没有新的更换,可以改pcb线路,利用开关没用的那组触点

网友:
这个机顶盒也经历不短的时光考验了。

网友:
用电脑屏幕清洁剂清洁清理氧化了的开关触点,学了一招。

网友:
学到一招清洁方法,我一般用酒精,发挥也快。如果效果不好,看到这种体积较大的开关就是焊下,拆开,彻底刮亮,清洁后再组装起来,但有些开关因弹力的作用装配起来特别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关用的少,直接短接省事

如果习惯用又没有新的更换,可以改pcb线路,利用开关没用的那 ...

改PCB跟清洁哪个方便?

网友:
直接短接,一了百了

网友:
这种触点氧化一般使用无水酒精清洗,再吹干,效果还可以。

网友:
短接开关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