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可充电五号电池AJOYE5(主控FM2202P)

楼主(2025-01-19):
在PDD上斥资2.09元购得一节可充电的五号电池,这玩意集成了充电、锂电保护、1.5V电压转换电路(可LDO、也可DC-DC)。

正常输出1.54V,但是充电时为输入电压(见FM2202P典型电路,充放电同一个口)。

充电电流随锂电电压变化,最大能到800mA,充电过程中指示灯闪烁,充满常亮。

脱掉衣服,一个铁质金属桶。

内部结构直接从顶部拔下来。

负极镍片/钢片直接焊接到typeC座上,正极焊接到主板上。

主板tpyeC口这边只有一个电感和充电指示LED。

主控芯片FM2202P。

pdf描述:FM2202是一款为干电池提供高效率、低成本、小体积解决方案的三合一控制芯片,集成了锂电线性充电、高效率DC/DC放电、低功耗LDO放电和锂电保护功能。支持3.7V和3.2V锂电池,具有涓流、恒流、恒压和复充的充电循环过程,恒流充电电流大小可通过外围设置电阻设定。放电输出电压为1.5V恒压输出,不会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而下降。最大输出电流大于2A,静态电流仅为4µA。在正常工作范围下,可以保证高效率持续输出,最高可达91%以上。当电池电压放电至欠压保护电压时,FM2202会进入耗电小于0.5uA的保护状态,电池电压回升至3.1V后可自动恢复到放电状态。同时,FM2202集成了过电流保护、过电压保护、过温保护、电池过放保护、欠压锁定等功能。FM2202 采用微小型的8引脚的DFN3*3封装,只需极少的外围元器件,具有系统低成本,小体积和使用简单等优点。非常适合那些对 PC1 空间要求较高,可嵌入各种手持式应用。

item.szlcsc.com/21145535.html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PDD买的14500容量才200-300mah,没想到这货等效容量1.5*2100/3.7=850mah,已经是顶级了(如果没虚标)

网友:
这个电池可以,塞得满满的,不玩偷工减料。

网友:
整体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这种电池能不能用四节串联,放在煤气表里用呀?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了

网友:
换个特斯拉电池改装石英钟,那是不是几年都不用管

网友:
我靠,骗我去下载骗多多

网友:
电池好,表更加好

网友:
期待下半集,该电池容量测试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接负载以后电压会下降到多少伏,我买过两个其它品牌的这种电池,接负载以后电压都会下降小于1.5V。

网友:
这芯片挺牛A啊,外围元件跟4056差不多,关键是4056是纯充电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网友:
特别是电池还挺大挺圆的,容量应该够

网友:
这种电池一直没买过,这个价格可以哦,就是不知道实际容量有多少

网友:
这种电池好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PDD买的14500容量才200-300mah,没想到这货等效容量1.5*2100/3.7=850mah,已经是顶级了(如果没虚标) ...

美得你,我们的“特色”就是虚标,很可能有50%-70%就不错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网友:
5号电池1000毫安都无,可以说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