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了一个cob灯

楼主(2025-01-19):
感觉cob很亮,就做了一个。电池外露安全性差点,几毛钱成本。

网友:
这个做来干嘛?夜灯亮了点吧?

网友:
长时间亮灯的话,绑扎带,过不了多久,脆了。

网友:
这个美观性也差了亿点

网友:
直接接电池?加个小的恒流板好点.

楼主:
用了一个ss14二极管限流,,电流1.3~1.5a。微热。。先试试吧。

网友:
多少W的啊  这散热可以妈?

网友:
用到热硅胶粘在散热片上

网友:
至少要整个外壳,把电池等元件固定在里面,开孔露出灯板和开关,外形美观些,省的担心碰到金属导电。

楼主:
加了散热硅脂,,散热片薄,,固定家里有白色胶棒,,比透明要耐热高。

网友:
支持折腾精神了

网友:
现在气温低,是微热,到夏天你再试试看。

网友:
有不锈钢长条小盒,可以做外壳,灯板贴在上面,整体扇热。。。谢谢分享

楼主:
不锈钢金属怕锂电池短路,,这个给家里老人用啊。

网友:
这种DIY意义不大

网友:
干嘛用的,这外观也大惨不忍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ss14二极管限流,,电流1.3~1.5a。微热。。先试试吧。

电流这么大,电池能坚持多久,应该不到2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