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ROMOSS的typec-lightning数据线typec线序,给有需要的参考一下

楼主(2025-01-19):
捡到一个数据线,是ROMOSS的,比较长,有1.5m,线蛮粗的,是typec-lightning的,typec头坏了,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丢弃,拆开typec,线材质量不错,线蛮粗,有屏蔽,打算换一个typec,也算废物利用,保护环境,线序跟普通不一样,给有需要的参考一下。
ROMOSS标及lightning头

拆开的typec,跟买的新的对比,左边是拆的,右边是以前红包买的,原来的线序:G灰,D+绿,D-白,蓝CC,红V,

买的:V,D-,D+,CC,G

反面

谢谢观看!

网友:
各家协议不同

网友:
电源线很粗

楼主:
电源线确实很粗

楼主:
这个typec头应该跟协议无关,只是每个厂家做的不一样,线序也不一样,不过功能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ypec头应该跟协议无关,只是每个厂家做的不一样,线序也不一样,不过功能都是一样 ...

TYPEC线序是标准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应该说除了线径略粗一点,其它也都那样

网友:
运气好,捡到加粗线芯导线,接在可调电源测负载方便,组装大电流USB延长线。

网友:
可以支持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