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ORICO(奥睿科)8618sus3 usb3.0硬盘盒拆解

楼主(2025-01-19):
这玩意,之前买的时候不便宜啊,也用了很多次,速度都能达到usb3.0的标准,现在开关不良了,拆出来看看,没有一样的换,直接短接算了

背面的接口usb3.0、esata、5525 12vdc

拆掉底部四个螺丝就能抽出来

主板非常简单,不过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底部的配重,居然不是水泥

主板整体

asm1051,这个芯片没查到,猜是sata接口芯片

asm1453

1117稳压芯片

dc-dc芯片

码片

这个放2.5硬盘,松

放3.5,更松

需要拿东西固定才行

能插得进一个u盘

我配的线是usb3.0,当然3.0也能用

安全起见,12v4a电源必需安排上

就是这玩意,最不好按,开不开得,全看运气,按多少次能开,都是不确定的,按哪个位置能开,都看它心情

最后想测试一下速度,哦,这个三星的硬盘它不支持,那就算了吧,没什么亮点,速度一百多mbs,这个由你的硬盘和调盘速度决定,都够用

这玩意,其它的就不说了,那开关和硬盘仓你是认真做产品的吗?

END

网友A:
2.5吋硬盘有半高和全高,3.5吋也有普通的和厚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吋硬盘有半高和全高,3.5吋也有普通的和厚的...

不过这种快拆盒,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买它主是喜欢它的快拆,直接抽出来就行。

网友:
这个快拆的挺方便的,,谢谢分享

网友B:
有这个牌子5盘的大盒子,像一个小柜子,全金属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牌子5盘的大盒子,像一个小柜子,全金属壳子

我还有个能盘对盘烤的,双盘位,那个用得最多,是早期的产品了,那个不错,那个也最贵。

网友:
你的这款3.5寸盘挺薄啊

网友:
ORICO(奥睿科)这个企业感觉跟不上时代

网友C:
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3.5寸硬盘盒那么多贵,很多人都是买2.5寸的硬盘板子加了12V供电就能用了。

网友:
那是因为各个厂商有自己的壁垒

网友:
我有一个双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3.5寸硬盘盒那么多贵,很多人都是买2.5寸的硬盘板子加了12V供电就能用了。 ...

因为供电,2.5只需要一个usb的单5v就能用了

网友:
orico的配件性价比高

网友D:
这种立式硬盘座产品刚出来时,我也奇怪就多了壳子把硬盘立起来,就可以卖得比易驱线贵很多
当时还想过3D打印个壳子把易驱线装进去当硬盘座用
后来看很多网友评论硬盘插在上面能左右晃,人称硬盘升天座,毁盘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立式硬盘座产品刚出来时,我也奇怪就多了壳子把硬盘立起来,就可以卖得比易驱线贵很多
当时还想过3D打 ...

固定好是没问题的,电源要够,你看我就是拿东西固定好也没问题,断电后等几十秒再抽盘,问题不大

网友:
我买的ORICO(奥睿科)盒式的1t以上的不认盘

网友E:
喷点wd40,试一试

网友:
有一个ORICO双盘的,硬盘是躺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点wd40,试一试

已经用了,还是不行呀,估计只能改成那种dvd开关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