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8 开 SanDisk 05561 128GB ID是453C98B37672 的问题

楼主(2025-01-19):
3268 开 SanDisk 05561 128GB ID是453C98B37672 的问题

有一些 SanDisk 05561 128GB bga304的    ID是453C98B37672

买了不懂家的272   304的板子,红色款

后来又找了条线图

焊上以后,正常识别出来4CE,不是带锁的颗粒。

开始我用fpc转结帖152,转贴到3281上,正常开卡没问题,但是跑圈不过,还偶尔掉盘。
所以我想是不是这款芯片不适合转贴,当然我也是胡乱猜测,所以决定还是用原生272 304的板子,找了一圈,就不懂家有红色这款。
但是我按照网上找到的条线图,3268开不出来,总是报错。

所以我想问问各位之前是否有大佬贴过这个红色的3268板子,而且用闪迪的芯片的,辛苦给指导指导,多谢啦!

网友:
把你软件的版本,量产设置,和你量产是遇到的错误代码发上来才能了解问题的本质。

网友:
大神都是自己DIY系列

网友:
电压跳r44 1.8V,sb4不用管,sb8/sb10任意跳一个或者都不跳,千万别一起跳就行,慢慢试试吧

网友(2025-10-13):
同样的2368AB,同样的闪迪453C98B37672,买了两个DM的U盘,64G的,都是只有CE0和CE2,CE不连续。想请教大佬这种成品U盘应该就不存在跳线的事情了吧?这种量产不成功,有什么经验能提供一下么?愁的不行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