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不间断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MYDON GDQ3-100/2P,没看到有磁吹灭弧

楼主(2025-01-19):
准备用来做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633-1-1.html
追评好多人说不耐用,所以拆来看看,没看到空开那种栅片。
用磁铁测试,从接线柱到触点衔片都是铁的。

我不是很懂强电,网友们请帮忙看看:

电路很简单,4联继电器是用来接辅助开关。
控制信号整流到磁吸线圈。线圈背后有两个常闭开关,切换成功后就断开磁吸线圈。

网友:
磁吹灭弧听说过,没见过实物

网友:
这个类似空开吧

网友:
看着像是空气开关

网友A:
越来越简浩了,快进入绝铜时代了。

网友:
没灭弧装置。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里面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简浩了,快进入绝铜时代了。

是啊,用磁铁测试,从接线柱到触点,都是铁的,这玩意敢标称100A电流,太离谱了。

网友:
设计进步太快,利用小继电器断电

网友:
接触铜线的地方都没铜

网友:
这设计相当简洁哈!

网友B:
还得是买品牌的,看起来可能是差不多,内部却大有乾坤

网友:
没用过这款

网友:
确实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是买品牌的,看起来可能是差不多,内部却大有乾坤

大品牌的极少生产PC级的,即不间断的。有也要几千元。
大品牌一般是CB级的,两三百元,即电动旋钮开关,中间要断电3秒钟。

没办法,只能多买几个慢慢拆,找一款稍微良心一点的。
幸好有您指导了小电流切换,应该能用得比别人长寿。

另一款格驰的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57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简浩了,快进入绝铜时代了。

以后石墨烯会普及,电阻率低于纯铜,做触点不易粘连,比铂金便宜。

网友:
我几月前买过一个这种,用电磁铁来推动机械装置动作来切换电源,做工用料很差,没有灭弧装置,大点电流根本不敢用,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