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源type-c 头坏了,网上买了个,不知如何焊接。

楼主(2025-01-19):
联想笔记本电源type-c 头坏了,网上买了个,不知如何焊接。盼朋友帮忙解惑。

网友A:
正常来说,红 vcc 黑 gnd 蓝接 id 也就是 cc,有万用表最好测下正负别弄错了

楼主:
蓝色的接id不行

楼主:
蓝线接不对的话,正负极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红 vcc 黑 gnd 蓝接 id 也就是 cc,有万用表最好测下正负别弄错了

确实得测一下,但是CC到GND必须要有5.1K电阻才能输出电压,这恐怕是没那么好测。
也不排除厂商故意错误使用颜色阻止个人维修的可能性。

网友:
散卖的插头质量不行的。不如买原装的线,然后剥开外皮接线稳当。没有原装线就买个原装坏电源攒一个

网友:
红 vcc 黑蓝接  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得测一下,但是CC到GND必须要有5.1K电阻才能输出电压,这恐怕是没那么好测。
也不排除厂商故意错误使 ...

母座里应该有下拉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线接不对的话,正负极没有电压。

你原头彻底没了,就剩这一节电路板了?你可以测下蓝线通上面哪个脚,我认为 id 脚就是 cc 脚,三根线也应该就这么接了吧,你接完有插两面都试吗

网友:
我猜你电源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母座里应该有下拉电阻吧

楼主充电器的公头坏了,换完了要是直接插母座设备上,正负极接反可就不好玩了。

网友:
母座里应该有下拉电阻吧

网友:
这个电源与主机有通讯的。

网友:
从图看,红接VCC,黑接GND,没问题。蓝接哪里需要测蓝与黑之间的电阻,以及蓝对应哪条线,没万用表有点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