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电容器很奇怪

楼主(2025-01-19):
看标记就是电解电容器,而且16v4700微法很一般的参数,干嘛用铝制螺纹内丝桩子做接线柱,还有一个可能是防爆呼吸孔,体积也差不多一号干电池大小
正好可以拧进M5螺钉

万能的大佬们给个释疑答案吧?

网友A:
才4700uf,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4700uf,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它不是超级电容

网友:
好几十年之前的产品,当时的技术如此

网友:
耐高温电容

网友B:
工业电容,要求定期检查更换的电容,所以上螺丝容易更换

网友:
以前的用料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电容,要求定期检查更换的电容,所以上螺丝容易更换

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可能特殊地方方便拆卸做成螺丝脚,才做这么大

网友:
质量好一点吧,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16v4700uf的,没见过用罗口接线的,可能是特种场合用的。

网友:
16v4700微法用接线柱,头回见到。

网友:
没啥奇怪的

网友C:
变配电柜里面用的,应该是补偿电容器

网友:
特殊场景使用的吧,看现在电容没这么大呢

网友:
应该是承担的电流比较大才搞的接线螺丝孔,那是是不是防爆呼吸孔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是高可靠安全设备上用的,以前拆过大型逆变器用的就是这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电容,要求定期检查更换的电容,所以上螺丝容易更换

长知识了,数码之家人才济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配电柜里面用的,应该是补偿电容器

配电柜里的补偿电容一般体积都比较大,比板砖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