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测超级电容

楼主(2025-01-19):
   表测超级电容的容量不现实吧,比如几百几千法拉的大电容,用什么方法可测它的容量,至少能估算一下也行。请教大家!

网友:
可调电源充啊,或者插座功率计。

网友:
充放电测容量简单点儿吧,关键是要有个准确的库仑计

网友:
测内阻,测放电,测充电

网友: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这个可能要专业设备

网友:
放电测试容量,当然选择库仑计咯

网友:
有那种测试18650电池容量的玩意没有?把放电电流调到最小,设置为放电电压为0.001伏,测安时(或者安分,安秒数)。

网友:
数字电容表

网友A:
根据C=Q/V计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C=Q/V计算啊!

         Q=It

网友:
电池容量测量仪

网友B:
测容量,可以采用恒流测试,楼上都给出公式了。
q=cu=it,变形后 c = it/u,都是国际单位制。

网友:
楼上都说出公式了
或者通俗点,1F的电容,经过1A的电流,1S钟能上升1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容量,可以采用恒流测试,楼上都给出公式了。
q=cu=it,变形后 c = it/u,都是国际单位制。 ...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C=Q/V计算啊!

谢谢答复!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看到专业说明

网友:
容量可以通过放电测mAH,在计算出电容值。二手的测漏电更重要。

网友:
采用一只已测已知的普通电容和超级电容串联后,先用电桥或万用表测得总电容量,再根据倒数关系1/C_总 = 1/C_1 + 1/C_2算回去,可能是最方便的。
特别注意:某些超级电容并不单纯,已经不是严格的电容/真正的只储存电场能(只形成双电荷层),还储存化学能(极板充放电时会产生电化学反应),这种混血的不单纯超级电容=电容+电池,容抗法的电桥或万用表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