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通电自动开机电路

楼主(2025-01-19):
设计一个通用型低电平开机电路,可以用来实现手机、电脑或者其他数码设备通电自动开机。
先贴电路图:
电路涉及的三个点:
1、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2、二极管反向截至,正向导通;
3、MOS管为电压型元件,栅极通过电压触发;
VIN为电源输入,以5V输入举例:
电源接入前,电容C9两端电压为0,MOS管Q1栅极经过R12接地,VGS电压为0;
电源接入后,经过R12电阻限流,电容C9缓慢充电,经过5倍RC时间,C9两端电压基本到达VIN;
即接通电源到5倍RC时间内,电容C9两端电压Vc9 从0上升至5V,电源VIN对GND电压维持不变,
C9与R12组成分压电路,得到公式1:VIN = VR12+ Vc9 ;
电阻R12与Q1的G、S并联,MOS管为电压型元件,栅极漏电流忽略,得到公式2:VIN = VGS + Vc9 ;
接通电源到5倍RC时间内,C9两端电压Vc9 从0上升至5V,VGS电压从5V下降至0V,如上图;
Q1型号为SI2302,查询数据手册可以得知VGS开启电压为0.75V,所以接通电源瞬间VGS = 5V > 0.75V,NMOS管导通,
U6测试点通过MOS管接地,相当于按下按键KEY1,经过2τ时间,VGS下降到约14% * 5V=0.7V,VGS<0.5V时,
NMOS管截止,相当于释放按键KEY1;1倍RC时间τ=RC = 2MR * 1uF = 2s,2τ = 4s,按照电路中R12与C9取值,
电源接通后,U6点电压会被拉低至0V约4s多一点,之后MOS管恢复截止状态,并一直保持到下次电源断开(关机);
电源断开后,储存在电容内的能量通过二极管U5快速释放掉,避免了下次开机需要间隔4s电路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实际使用时,由于选用的NMOS管Vgs差异、栅极漏电流、二极管反向漏电流以及电容容差等因素,延时时间可能不够4s,
此时可以通过增大电阻或增大电容的方式延长延时时间。

至于不常见的高电平电路只用拓展一下思路将RC位置对调,MOS管更换为PMOS,稍微修改一下电路也可以实现;

最后附带一个之前设计的通电开机电路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按键上电有些系统是进入某个子系统的。。。
最好还是延迟接通,一定时间后再断开。

网友:
改天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上电有些系统是进入某个子系统的。。。
最好还是延迟接通,一定时间后再断开。 ...

如果不使用单片机的话,可以在这个电路前面再串联一级延时导通电路,用来实现延时提供VIN电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上电有些系统是进入某个子系统的。。。
最好还是延迟接通,一定时间后再断开。 ...

延时接通电源其实就等价于一个延时高电平电路

网友:
防电流冲击应该廷时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挺简单方便

网友:
这种低电平触发开机的,手机自动开机,电脑自动开机,一般建议楼上说的延时接通,这样比较好,也可以应对突发断电又来电又断电的情况。前段时间改造一个豆浆机,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用的是在开关两端直接并联一只点解电容,容量按实测决定,通电瞬间就模拟接通,电容充电完毕就相当于断开,所以接通时间由电容容量决定。后来还是用STC8G1K08单片机实现通电延时5秒才接通一秒,然后断开,这8脚芯片,几乎不用外围元件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经典的RC延时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挺简单

网友(2025-03-06):
那天搭一个电路试一试,我的NAS系统用了涂鸦远程开关,可以远程关机断电,就是不能远程打开NAS系统。现在可以试一试了。

网友:
受楼主的启发,昨天用在王老五家买的电路板试制了一个电脑通电自动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