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400欧姆,正常的吗?

楼主(2025-01-19):
一肖特基二极管,用在AC/DC输出部分,拆下离线测量,正向513欧姆,反向5.2k欧姆,请问是正常的吗?查看手册上面也没标注正反向电阻

网友A:
反向5.2k?应该不正常吧。
我们一般用二极管档测量,结果用压降表示,比如0.4V。
这是个双二极管,试试单个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5.2k?应该不正常吧。
我们一般用二极管档测量,结果用压降表示,比如0.4V。
这是个双二极管,试试单个 ...

我和你一样最开始也是使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向会叫,反向无穷大,于是才拨到电阻档测量的,我这台万用表大约低于300欧姆左右就会叫二极管档

这不是双二极管,只是一头有2个引出引脚而已

网友:
反向电阻应该无穷大。这个二极管应该是击穿了,换新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和你一样最开始也是使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向会叫,反向无穷大,于是才拨到电阻档测量的,我这台万用表大 ...

哦哦。。。。。。不理解这样的封装设计有何好处?另一脚那么大我猜是当做散热焊盘,这一分二的引脚我实在想不到好处

网友:
应该不正常,

网友:
说明这个已经坏了

网友B:
我用电阻通断档测二极管,显示的是压降,一般二极管600-700,肖特基300

网友:
指针表测量比较好,数字表让人莫名其妙

网友:
检测二极管还是用二极管档靠谱。
如果肖特基二极管刚拆下,温度高,反向电阻会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不理解这样的封装设计有何好处?另一脚那么大我猜是当做散热焊盘,这一分二的引脚我实在 ...

你看点焊机板子用的那种贴片功率管,引脚更多,实际就三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阻通断档测二极管,显示的是压降,一般二极管600-700,肖特基300

二极管通断档/2K档,一般是1ma检测电流,测出来的阻值也就是压降(mv)
肖特基300mv=300Ω  一般二极管700mv=700Ω是这样来的

网友:
反向有电流一般很低,电阻挡测不出的

网友:
不同的万用表测量电阻的电流不同,甚至同一个表的不同电阻档测量的电流也不同,而二极管和三极管等的PN结特性注定了压降受电流大小变化的影响不大,所以测量电流越小的表所测得的二极管电阻越大,一般还是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放大电流恒流源上测量额定电流时的压降,是否符合数据表范围内,还有反向耐压等,在必要的时候也应当测量

网友C:
反向电阻应该无穷大才正常

网友:
加压测压降,不同电流下电阻和压降都不一样。

网友:
用的啥么表?啥么档测的?也没有测别的肖特基的对比,,,楼主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好像都用二极管当测

网友:
反向漏电了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向电阻应该无穷大才正常

测过很多种大大小小的肖特基,耐压低的漏电都蛮厉害,反向测试不漏电的往往是那些耐压比较高的,但耐压高的通常同电流时的压降也大一些,未来趋势还是要发展理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