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显示器底座拆出来赛博风的烙铁支架

楼主(2025-01-19):
一个快20年的15寸液晶显示器,坏了,本来用在diy的电子显微镜里,坏了也不想修了,扔掉之前垃圾佬的强迫症,总觉得能拆点啥,这不从底座那拆出一套金属支架,拆开,翻了个面,用扳手整了整形,再开了个12mm的孔,就成了一个烙铁支架

显示器底座

拆出来的铁块,上面的翻了个面,开了个孔

全金属,赛博风。下面缺个盒子放海绵,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不行3D一个。孔比较多,感觉再设计一下,还能把焊锡丝支架也整合上去,

网友A:
好像是金属接触,会发烫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金属接触,会发烫吧?

烙铁头悬空的,上面的黄铜部分没温度的

网友:
加个强磁铁配重,稳如泰山!

网友:
相当不错的支架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了。

网友:
固定到焊台上面  可以搞自动休眠了

网友:
还别说,挺稳的

网友:
加个配重模块
定过洪金宝

网友B:
那么厚的铁板开孔,肯定有金刚钻!

网友:
这架子牛13,还能调节角度。

网友:
这样架子稳得没朋友。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了

网友:
感觉这个支架就是给烙铁量身定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厚的铁板开孔,肯定有金刚钻!

用宝塔钻头开的

网友:
非常可以啊

网友:
再配个松香盒就齐了。

网友:
厉害!烙铁支架改的不孬

网友:
坚固耐用,比起买的厚实多了,建议喷上一层耐高温油漆,生锈了就不美丽了,当然,你要是喜欢充满岁月痕迹的苍桑感就当我没说

网友:
都是铁片,会不会一会儿烫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