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吧,还是没忍住,还是打板做了9号技师的JBC245

楼主(2025-01-19):
好吧,还是没忍住,还是打板做了9号技师的JBC245

上次不是说打板没成功嘛,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824-1-1.html,后来发现原来有人已经用立创eda重画了,可以愉快打板了:https://oshwhub.com/mosquiteuw/t ... 5-tong-yong-han-tai,感谢。

虽然买了一块,但还是念念不忘,耿耿于怀,于是鬼使神差的打板了,过程挺顺利,就是刷上程序有蜂鸣声,但屏不亮,想想应该是那个屏的排线插座没焊好。拖锡根本不好使,要么连锡,要么用吸锡带一拖就是虚焊,技术不过关,唉,只好搬出显微镜,一针一针的焊,插电,伴随蜂鸣声屏幕点亮的那一刻内心是有点激动的。哈哈,上手柄测试了一下都正常,壳子等其他事慢慢搞。心事了了。哦也

打板回来上锡浆。有一块提前焊了几个元件,DC-DC的降压,因为手上没有一样阻值的电阻,用了相近的,怕5V电压太高,提前测试了一下,结果偏差不大。

焊完,刷程序,这个倒是顺利,结果被屏座拆腾的够呛。本来几分钟能完成的事,硬搞了半个小时都不止。

亮屏的一刻,小激动。

短接14,模拟手柄,看看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插上手柄,没有焊,手持掰紧,调温化锡正常。

成本:做了两片,两片的物料成本应该是40左右的,均购之淘宝和拼多多,用了些红包。
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A:
请问245是比T12好一点吗?我的T12焊主机电源的经常焊锡融化不了 也有点难融化

网友A:
刷写固件难吗?我也想搞一个,https://oshwhub.com/micespring/atx_psu_tester这个我搞过,第一次玩单片机,是跟这个一样写程序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写固件难吗?我也想搞一个,https://oshwhub.com/micespring/atx_psu_tester这个我搞过,第一次玩单片机 ...

刷固件简单的,板子只焊CPU就可以刷机了,你要搞,你可以看一下杨小伟大师的贴,他的详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284-1-1.html

记得另存为PDF一下,因为精华贴几个月后再查看就要收M币啦,太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245是比T12好一点吗?我的T12焊主机电源的经常焊锡融化不了 也有点难融化 ...

245功率更大,T12只能70多w吧,245一般120多瓦,有些不设限制,能到200w,但对烙铁头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45是比T12好一点吗?我的T12焊主机电源的经常焊锡融化不了 也有点难融化 ...

要用粗壮的烙铁头才好用,温度设置比焊锡丝熔点高50-110度。

网友:
粗头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45是比T12好一点吗?我的T12焊主机电源的经常焊锡融化不了 也有点难融化 ...

焊主机电源的经常焊锡融化不了 也有点难融化...主机电源是电脑主机电源?一般T12的芯子难搞

网友B:
怎样打板能详细分享吗?

网友:
数显的就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打板能详细分享吗?

你自己搜嘉立创免费打样吧,教程很多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九号技师,哈哈

网友:
我喜欢88号技师

网友:
能不能用呀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我买的半成品,动手能力不敢搞。

网友C:
拖焊时助焊剂用足。连锡的时候,把烙铁头擦干净,用烙铁头去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焊时助焊剂用足。连锡的时候,把烙铁头擦干净,用烙铁头去粘锡。

是这样干的,我拖cpu这种完全没问题,这个才0.5间距,搞不出来,刀头,不知是不是头子不行,但我看也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