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tinycdc 车载SD卡音乐盒拆开看看能否加个蓝牙模块

楼主(2025-01-19):
大众POLO 航盛CD机头外置无损安装的tinycd SD卡音乐盒,车上使用十多年,目前还正常使用中,今天拆开看看,顺便想想能不能加个蓝牙模块。

网友:
板子好简洁,车规级做工很好

网友A:
我看着这个播放无损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不知道实际听起来如何。

网友:
赶脚音质不一定好

网友:
可以,外置的,就很不错

网友:
挺好的,好用吧???

网友:
就pcb工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这么看着这么敷衍

网友:
加蓝牙应该没问题,空间够大

网友B:
加装蓝牙没问题,先考虑信号切换

网友:
比较复杂啊

网友C:
看着很干净,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干净,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自我感觉音质可以,支持MP3码率320k,无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装蓝牙没问题,先考虑信号切换

就是不知道如何切换,3.5音频输入口,插入插头后,会切换为AUX,但这路输入底噪很大,且感觉是通过插座的触点断开了SD解码输出,改为AUX输入传到CD主机机头,SD还是在播放的(在CD机显示屏中可以看到播放进度),就是音源强制使用A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这个播放无损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不知道实际听起来如何。

就是一个MP3播放器,如果想好点效果,加个ES9038解码器会好点

网友:
有个07年polo的车机,被我拆完了
有空让它响起来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航盛机头直接带大卡槽的,用个卡套就能解决问题,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目测不是大厂生产,走线,覆铜都是一般以下水平,ESD TVS 保护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航盛机头直接带大卡槽的,用个卡套就能解决问题,不用这么麻烦的 ...

虽然都是航盛,但版本还是很多的,我这个只有收音机和CD(支持MP3格式),没有SD卡槽没有AUX,所以当年(2010)年前后这个无损加装(通过数据线尾插连接CD机后面的接线插座),就能通过CD的按键对音乐盒进行控制,切换歌曲,数字1-6切换目录(支持6个目录,即6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