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50v5 机芯版本8H73 卡在创维LOGO界面刷机修复

楼主(2025-01-19):
大早的,一邻居家找我,说电视开机不进画面,型号是创维电视50v5,这不放假后,小孩闹要看,喊我来处理

长按开机进入刷机界面

先尝试清除所有数据恢复出厂

未果
回家找一下刷机资料,按版本下载好

复制到格式为FAT32格式的u盘,此盘为64g usb3.0,jd买的

这玩意,电视不认呀,清洗USB和换接口无果,只能回家拿出十年前买的TF卡SSK读卡器,装了一张旧手机拆出来的4GB内存卡,质量不错

这次轻松识别,热插都能认得到

升级成功

有手就会,收工

固件地址送上,地址可能会失效,不保证时效。

网友A:
地址不能发链接吗?这个文件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能发链接吗?这个文件是啥

不能白忙活,是吧

网友C:
这个电视的存储芯片大概寿命快耗尽了,不然不会莫名其妙的丢失数据,估计以后还得修,要是不联网的话,能多撑老长时间了

网友:
我看存储芯片快要挂了,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视的存储芯片大概寿命快耗尽了,不然不会莫名其妙的丢失数据,估计以后还得修,要是不联网的话,能多 ...

这些小容量的emmc冗余空间少,用不久就坏

网友E:
智能电视不都是在线升级的嘛,居然还有离线升级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白忙活,是吧

你自己看,我没加钱,那个钱是论坛扣的,不懂你可以发一个帖子试试看,或者问一下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小容量的emmc冗余空间少,用不久就坏

没事,到时候借个809h来写一下就行,也没多难的事情,或者整个主板换也没多少钱。
已经和他们说,用广电那个信号了,本机不联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能发链接吗?这个文件是啥

不好发外站的网址,需要的人交给论坛55,不需要的人下载来干嘛?

网友:
很不错!!上次令居家的电视也是无缘无故死机,恢复出厂设置后就好了

网友:
还没刷过电视机,上次遇到个海尔液晶电视,看的正常,不定时的出现 红、绿、蓝、黑等界面,声音正常,关机重启正常
后来也没折腾了,就那样看吧
楼主说的长按开机键进刷机界面,是长按电视机按键还是遥控器按键
还有就是电视机固件真的不好找。不知道大家都是在哪里找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智能电视不都是在线升级的嘛,居然还有离线升级包。。。

你是没见过吗?
我单位一台sony的电视机,开机黑屏,差点就去报废了,结果查到网上有更新固件,只要更新就不再黑屏了。

网友F:
刷过很多机,优盘用2.0的比较容易识别且很稳定。老电视可以扩容写底层再刷机比较好,没升级的断网当显示器另外买个电视盒子不输于新买的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过很多机,优盘用2.0的比较容易识别且很稳定。老电视可以扩容写底层再刷机比较好,没升级的断网当显示器 ...

现在当显示器用了,用广电盒子看了,电视不联网估计也还能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过很多机,优盘用2.0的比较容易识别且很稳定。老电视可以扩容写底层再刷机比较好,没升级的断网当显示器 ...

我个人喜欢LG面板的,老款的电视,什么功能都没有,只能外接HDMI那种,色彩不错,个人感觉比现在卖的要好些,我同事买小米,没过保屏就坏了,厂家只能换一个新的给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当显示器用了,用广电盒子看了,电视不联网估计也还能用一下

是的,不联网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喜欢LG面板的,老款的电视,什么功能都没有,只能外接HDMI那种,色彩不错,个人感觉比现在卖的要好 ...

是的,国内许多厂商的产品在做工和选料上不够严谨,次品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看,我没加钱,那个钱是论坛扣的,不懂你可以发一个帖子试试看,或者问一下别人。 ...

坛子扣了?不是奖励给发帖人么?没发过,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