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天宇T21L更换1nF前端滤波电容测量大电阻跳动问题。

楼主(2025-01-19):
首先,这表我觉得测量效果来说,不换电容,也能接受。而且即便不换电容,尾数也会跳一个字。
再说测量1M电阻跳动问题,换了1nf电容后,如果用测试线或者表笔测量1MΩ电阻,跳的那叫一个欢快!如果把电阻直接插到笔座上,很稳定。
毕竟我们修改了测量电路原有的滤波电路参数设计,滤波肯定受到影响。如果不能接受这种影响,我的建议是不换电容。
附上,视频转换的动图。测试只用了一个比较短的测试线,全程也没用手碰,就已经跳的很厉害了,就不难想象手拿表笔和电阻测量会跳成什么样。应该是测试线和人体造成的干扰进入测量电路后,干扰不能被很好的抑制导致的跳动。

补充:又换了27nF NP0电容,读数稳定速度和1nF基本没区别,但是,27nF,即便是用手拿表笔测量1MΩ电阻,也很稳定,只要手和表笔不乱动,就很稳定!附:动图!

网友:
我换的22NF的NPO电容用表笔也是跳的欢快,直插啥事没有

网友:
等大佬全部改完了,我坐享其成一步到位

网友:
人体会有干扰么?

网友:
大量劣质开关电源使用电磁环境很差,测量1M电阻表笔线就是接收天线,滤波不好数字显示必跳的欢。

网友A:
1nf有点小,试试5-10nf?,另外这表的分压电阻也不是通常配置,也许10nf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f有点小,试试5-10nf?,另外这表的分压电阻也不是通常配置,也许10nf就够。 ...

我刚才又仔细测量了一下,换个表笔就几乎不怎么跳了,最多一个字跳,我是用22NF的OPN,应该是最低10NF起跳比较好,反正福禄克101有的批次原厂就是10NF,但是不是NPO

网友:
研究得真深啊

网友:
再看看,如果进这个表就有参考了

网友B:
速度慢一丢丢没有很深的怨念,但数字这样跳我接受不了,会恨不得砸了.

网友C:
那之前楼主的帖子天宇T21L更换前端滤波电容提高稳定性,可以修改一下,以免误导后卖的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慢一丢丢没有很深的怨念,但数字这样跳我接受不了,会恨不得砸了. ...

我和你恰恰相反,速度快绝对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之前楼主的帖子天宇T21L更换前端滤波电容提高稳定性,可以修改一下,以免误导后卖的网友。 ...

那是提高稳定速度,不是提高稳定性。跳动又是另一回事。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提高稳定速度,不是提高稳定性。跳动又是另一回事。哈哈

这个应该只能中间去平衡值,不能数字乱跳又能尽快出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只能中间去平衡值,不能数字乱跳又能尽快出测试结果.

的确,设计是平衡的艺术

网友D:
ncv信号不好有没有办法加强一下,我这个要碰到插板才有感应,对墙里的线完全没反应,136b却能一直顺着墙找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cv信号不好有没有办法加强一下,我这个要碰到插板才有感应,对墙里的线完全没反应,136b却能一直顺着墙找 ...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当初我就是发过帖子对推销这种垃圾表的无良水军进行过揭露,反正你们就是当看客。那就中招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当初我就是发过帖子对推销这种垃圾表的无良水军进行过揭露,反正你们就是当看客。那就 ...

哪儿做的不好可以具体说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v信号不好有没有办法加强一下,我这个要碰到插板才有感应,对墙里的线完全没反应,136b却能一直顺着墙找 ...

调整R30和R34串联的阻值。
灵敏度问题看场合,有些场合灵敏度太高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R30和R34串联的阻值。
灵敏度问题看场合,有些场合灵敏度太高反而不好。 ...

试了一下,手里没有合适的电阻,叠了一个100欧的在R30串联阻值降到10M欧,灵敏度下降了很多,还原改动。灵敏度恢复,,,将天线拆下掰弯引脚使其长度略微增加,发现信号有所改善。找了根2.5的电线留足长度更换天线,发现灵敏度和136b的差不多了,,因该达到了正常范围。本来想让它灵敏度在上一个台阶看来没有合适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