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业余条件下更换猎豹CS9EV新能源车的轮毂轴承总成

楼主(2025-01-19):
以前我发过我自己更换自己的科鲁兹的轮毂轴承之类,今天再来一篇刚新鲜出炉的新能源车轮毂轴承更换实列。

上次更换科鲁兹轮毂轴承异响第一次搞错了对象,把好的更换了,坏的还再,因为轴承总成本身页不贵,就懒得拆下来,后来又重新买了一个轴承总成回来更换。
这次就吸取了教训仔仔细细的测试后确定了是左后轮毂轴承问题,其实这个准确判断对于专业人员不直到难不难,但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确实有点难度。判断过程对我来说比较艰难比较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我改天重开一贴专门讲述。

需要的工具倒是很简单:
螺丝松动剂一瓶,这个比较总要,毕竟国产的,生锈太正常了。
13的中飞套筒和10寸的L型加长杆。
1个8-10寸的活动扳手,主要用来为上面的加长杆加力。
1个13 的梅花和开口两用呆扳手。
以上的都是为拆卸刹车总成和轮毂轴承总成配备的。(刹车总成的螺丝有螺丝胶,所以很紧,建议用电动扳手)
1个21的大飞套筒和L型加长杆以及配套的加力钢管或者铁管。这个是为拆轮胎准备的。
1个大一点的十字螺丝刀,为拆刹车盘准备的(刹车盘螺丝有螺丝胶,所以不好拆,建议用电动扳手)。

可能还需要锤子和两个平口螺丝刀和一些砂纸,刹车总成固定块和轮毂轴承总成配合的比较近,时间久了就生锈卡的很紧。

当然千斤是必不可少,还有砖头,再千斤打起来后必须用砖头把两个前轮的前后都放砖头并用锤子敲一下,以便塞紧轮胎不让动弹,这个很重要。

好了,二楼开始上实战图片

还是从这里开始上吧。
第一步,先把轮毂螺丝拧松,用千斤把车打起来,然后前轮赛紧砖头不要车辆动,我的是猎豹新能源车在P档时候车辆是能前后活动起码几厘米,因为等下在拆卸螺丝时候人是需要在钻车下面去用拆螺丝,普通千斤可能承受不了这个侧推力会侧翻造成重大事故,所以必须塞紧前轮。把轮胎拆下来塞到车下面做一个副保险。

第二步,拧松刹车盘的两颗十字的固定螺丝,只弄松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手巧,干这活还要有力气,楼主真厉害

网友B:
电动扳手可以说必不可少,上个月也是螺丝打了螺纹胶,怎么都拆不下来,直接请出电动扳手,塔塔塔,轻松拿下。

网友C:
牛啊牛,学习了
其实螺纹胶最好还是用热风枪,减少螺丝直接大力出奇迹带来的应力和损坏

网友D:
怎么判断是轴承坏了,开车是有异响了嘛

网友E:
是低速的时候,嗡嗡响么?

网友F:
这个自己弄厉害了

网友:
自己弄厉害了

网友:
挺牛掰的,前排围观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牛啊牛,学习了
其实螺纹胶最好还是用热风枪,减少螺丝直接大力出奇迹带来的应力和损坏 ...

热风枪对着螺丝高温吹一会儿就可以了?是不是??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牛啊牛,学习了
其实螺纹胶最好还是用热风枪,减少螺丝直接大力出奇迹带来的应力和损坏 ...

热风会不会导致螺栓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风枪对着螺丝高温吹一会儿就可以了?是不是??

热风枪对着螺丝高温吹一会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热风会不会导致螺栓退火?

不可能,常见的热风枪出风温度和工件自身散热速度,使得实际温度远远达不到热处理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巧,干这活还要有力气,楼主真厉害

谢谢,这个不用什么力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扳手可以说必不可少,上个月也是螺丝打了螺纹胶,怎么都拆不下来,直接请出电动扳手,塔塔塔,轻松拿下 ...

是的,我用的是博世的电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判断是轴承坏了,开车是有异响了嘛

对,时速60以上就有很大的嗡嗡声,其实难点在于准确的判断这4个里面哪个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低速的时候,嗡嗡响么?

对的,速度越快声音越大,电车本来应该很安静的,但我这个开成了油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自己弄厉害了

谢谢,不过这个和我换科鲁兹的同步带比还是比较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啊牛,学习了
其实螺纹胶最好还是用热风枪,减少螺丝直接大力出奇迹带来的应力和损坏 ...

谢谢,这个没办法用热风枪的,有减震弹簧和刹车软管还有电子传感器,13的套筒都要加10寸的加长杆才能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