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多槽(12通道)大电流充电器

楼主(2025-01-19):
近期痴迷于组装锂电池组,购买来的拆机电池需要做分容组合配对,这中间就用到多通道充电器、电子负载、内阻表等等仪器设备,电子负载买了2个炬为的DL24M,内阻表买了TS457,带电池顶针卡位的,唯一这个18650充电器买了好多都不称心,一个是电流太小(0.5阿)太慢,在一个使用了拉簧增加了回路负载,电流大了就发热。实在没办法了,自己DIY一个吧。随即构思架构,计划使用IP2312充电模块,

他最大可以支持3A,每个通道配置一个,
购买4节的簧片电池盒3个(共计12通道),

这个可以大电流而不发热(缺点是拿电池有点费劲);
充电电流满负载36安培,电源使用了5伏40安的LED电源;

理论计算满足要求。随即开干:马上购买相关配件开关电源18元;IP2312买了12个,每个2元;单面电路板(150*250)固定电池盒的,开关电源的尺寸不够只能安装2个电池盒;利用原来的一个炬为交流库仑计,看工作电流(每一路虽然都有指示灯,但是不直观)

成品:

网友A:
输入是并联?那不能做平衡充了

网友:
12通道,豪横

洞洞板用多大的

网友:
专门折腾电池才用得到

网友:
这个办法好,用洞洞板。下次也改一个。现在用的只能一节一节冲,太慢了。

网友:
特殊用途的电源,就是不一样。

网友:
工具用着顺手就是好工具

网友:
有想法还能及时实施,真棒!

网友:
你家电池真多

网友:
这个是专业玩家了,一般人根本不敢想这样的玩法。也用不到。

网友B:
什么情况才会用到这么多单个充电的方式

网友C:
12个通道可以同时充很多的电池了。

网友D:
工具真多,电池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并联?那不能做平衡充了

每一节都是独立充电的,最终的电压都是4.15才会结束充电,平衡冲有时候会很危险,当不同电池电压差异大的时候会损害高电压电池,如果具备条件还是独立充电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真多,电池这么多

就是为了了解锂电池组装的细节和过程买了这些工具(两个电子负载328元,一个内阻仪110元,一台大电流可调电源(15伏20A的100元),多通道充电器(12个2312,开关电源,三个电池盒,洞洞板,炬为库仑计)一共花了150块钱,等于是省了的钱买了工具同时又增长了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真多,电池这么多

都是为本次实验买的,电池看着多但是已检测很多垃圾,原来没有检测手段都觉得是宝贝,已检测都不能用了

网友:
敢想敢做,超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个通道可以同时充很多的电池了。

速度很快,大概不到2小时就能充满2400毫安时的电池,我现在限制为2A了,因为很多容量行电池大电流充电会发热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才会用到这么多单个充电的方式

自家折腾玩,把自家的电动车改为锂电,后期的铅酸电池几乎不能用,一年就完蛋了,每次还要花200差价再去换新的,有这200元就可以完美换锂电了,自己还能赚很多工具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