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车钥匙换的锂电再拆开看看

楼主(2025-01-19):
钥匙耗电较快,一节普通2032也就半年。干脆换锂电。目前已使用一年,没发现什么故障,上月天最冷的时候,发现车锁开不了,按键没反应,以为没电了,充电几分钟仍没反应。拆开万用表乱测一通,电压零点几,电池端都是零点几,最终没找到原因,以为芯片烧坏短路,干脆装回去改天再说,不甘心,装前又测一遍,居然有电压了4.05V,按键也有反映了,稀里糊涂又好了。随便看看吧,把里面的2032电池座拆了,加了4056和电池

网友:
竟然能用一年,不错啊,有些差的放半年就没电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网友A:
直接4.2V供电啊,其实2032也能用几年的。

网友:
上维修电源看静态电流,找到漏电的原件才是正解。一般是电容。

网友B:
电压高不?没事?

网友:
能用一年说明锂电芯质量可以

网友C:
这啥车的遥控,这么费电。

网友:
半年一个电池,以前同事的丰田卡罗拉是这样的,还是大牌出的,两个钥匙我都是半年帮她换一次。

网友D:
肯定有问题,查查待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4.2V供电啊,其实2032也能用几年的。

对的直接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不?没事?

目前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啥车的遥控,这么费电。

一汽奔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问题,查查待机电流

新车买回来就这样,两个钥匙都是。可能跟装在口袋经常误触发有关,有时上午上板还在用,下午回去就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啥车的遥控,这么费电。

以后得主动双向都很费电,一般的纽扣也就几个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
我的一个2032电池可以用将近3年。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情况下,一键启动的汽车摇控器电池就是用得快,一般一年换一次,反而普通的摇控器电池能用5-6年没问题。

网友:
芯片一般3.3V供电,电压高了后还是有隐患的

网友:
电池半年就挂了说明有漏电。

网友:
有充电纽扣电池, 也不贵,何必改来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