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新手组装U盘系列(三)PS3111贴双FB25608UCT1-AF

楼主(2025-01-19):
       大家好,我新手又来了,此贴是这贴的延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343-1-1.html

感谢上面贴子的热心大神的回贴帮助,这年头热心的人不多了再次感谢

      闲话少讲,既然要找主控板,最直接的是看看我原来拆芯片硬盘的主控,查得芯片是PS3111,某宝一通找寻,最后以69银元巨资入手PS3111和CNC外壳

焊接过程省略了,芯片和焊好后如下

用店家给的开卡工具一通乱设,当然这离不开店家的强力支持,设置如下

好了,至此一个固态U盘就此横空出世了

下面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测速环节

只看得分很喜人,但实际使用写入还是有大波浪,不是很满意,下个系列我将PS3111双贴MLC试试速度效果,回见,我去某宝逛逛去了

网友A:
这要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散热吧

买的CNC金属壳,温度要比SM2246EN的盘低多了

网友:
都是发热大户

网友B:
PS3111配IM的3Dtlc,要好过东芝的TLC。配B16B17,8ce,基本300MB以上的直写,不掉速。东芝的闪存,配SMI的比较好。楼主这个闪存应该上2320啊,好像有直写固件,比SATA的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配IM的3Dtlc,要好过东芝的TLC。配B16B17,8ce,基本300MB以上的直写,不掉速。东芝的闪存,配SMI的比 ...

感谢科普,等我有更好的闪存就来试试2320

网友(2025-10-12):
没带散热贴么,建议搞导热凝胶,不用考虑厚度。

网友:
这个颗粒最好上sm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