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8块钱的雪合夹头,夹持不紧我退吗

楼主(2025-01-19):
闲鱼在沈阳买的雪合双套夹头,98包邮不讲价,没有棘轮,是自锁的,到货后夹持10mm套筒拆卸螺栓,电钻冲击两下套筒杆就从夹头掉出来了,这么贵的夹头我是退还是不退啊。拆卸安装十字螺钉没问题。链接里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问题

愿闻其详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还不如多多5块钱的月销几万个那个威达红底带自锁啊,那个超值

网友:
只靠手钻扭力打滑锁紧?没用手上下扭紧夹头?

网友:
等高人解答

网友:
之前有人说点开视频扣家元,害得我都不敢点开视频看。98元好贵,想买正品,还不如买不带电池的活动钻回来拆。

网友:
电钻夹批头,本身就夹不稳,原因如下
1、你拧紧时,是用的扭力打滑拧紧,看视频中,拧紧力度估计也就5N,不超过10N。这力度远远不够。
2、你还用了扭力打滑,这时候是有高频震动的,没有棘轮自锁的夹头,非常容易松动,可以说必然会松动,即便你拧得很紧。

如果打螺丝较多主要用批头,还是扭力批实用。
或者换个带棘轮自锁的夹头,基本就不会松了。

网友:
别管质量有无问题,花了98元没得到任何好处,能退就应该退才对。

网友:
有震动容易松是正常的,正常钻孔拧螺丝不松就行了。棘轮夹头就是为了解决冲击钻震松的问题

网友:
话话东西在你手上,又不是我们用,所以退不退应该你自己做决定。

网友:
前辈前辈,俺出个主意:再买焊机,把这玩意儿焊成一体,应是不带松的了,嘿嘿

网友:
用德伟的那种老夹头,能用扳手紧的

网友:
98这价格就可以退了,罗姆的夹头也只需半价,冲击有松的概率但大力拧紧是不会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