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3.5插头,应用场景是什么?

楼主(2025-01-19):
没有壳,这是应用于什么场景?

地线焊接在何处?没看见焊片

网友A:
主要用于立体声耳机

网友:
中间那段就是地线直接焊接在上面的。

网友:
这种没有m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于立体声耳机

不需要壳来插拔?裸线

网友:
早期的耳机立体声,焊到根部

网友:
耳机头有标准的

网友:
从头部开始三个金属环:L、R、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壳来插拔?裸线

如果只有图片中的部分,一般是供厂家再加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图片中的部分,一般是供厂家再加工用的。

你回答我认为最合理
这是供厂家注塑机使用的

网友:
是耳机没拼接的时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