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铺仓库安防求助 我想要手机能报警的

楼主(2025-01-19):
老婆开了一家店铺,仓库想做一下安防。请问用什么系统比较稳定?具体怎么做?红外栅栏还是其他?我想要手机能报警的。

网友:
当然是海康威视喽

网友:
看预算,和你的具体需求

网友:
别的没用过,小米的摄像头可以手机设置报警。

网友A:
运营商都有这种业务,最省心,摄像头带录像移动监测和远程报警,坏了直接找客服换就是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都有这种业务,最省心,摄像头带录像移动监测和远程报警,坏了直接找客服换就是了...

总感觉移动侦测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移动侦测不可靠。

亲眼所见贼可靠...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
我的就可以,是無線4G/5G的,只要有無線網絡就可以,當然你還可以選擇內置可以插4G LTE卡的(移動數據),除了移動侦测外,還可以馬上透過手機進行雙向對話,TF存儲,手機錄像回撥,監控頭可以有報警聲發出,手機短信文字警告通知和電子郵件通知並錄下當時畫面立即傳送到手機上!主要看牌子和使用的遠程監控軟件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移动侦测不可靠。

海康大华都可以,选带人形侦测的,相对移动侦测,可以减少不少误报。

网友:
嗯  天视通方案的吧  方便快捷功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