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11几天不用,转盘就抽风

楼主(2025-01-19):
电阻挡乱跳不准,部分挡位错乱,这个问题说过多少次了,还有那个大电流档采样布线问题。
用料是一方面,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况且有些完全就是转盘布线错误造成的,而且,这种转盘弹片国产表普遍都用的一样的,一体的转盘国产也最常见,但是为啥总是一部分型号最容易出问题?各个厂家基本都有一些容易接触不良的型号。众仪的可能出问题的型号多一些。我不得不怀疑结构设计问题,这种问题压紧转盘,转盘抹油大部分能改善,但是,一个转盘要靠这些手段才能勉强维持,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信任感了。

网友A:
这个外观的表,我有一个,另一个型号,因为触点抹油,经常接触不良乱跳,我直接把油去了就好了

网友:
设备还是要老牌子可靠点

楼主:
这两个表外壳模具一模一样,但是转盘手感不一样,102L比较紧比较涩,容易卡挡位中间,111的手感轻,转动灵活,挡位定位准。但是,102L至今还没出现接触不良。111是一段时间不用,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观的表,我有一个,另一个型号,因为触点抹油,经常接触不良乱跳,我直接把油去了就好了 ...

又是一个适得其反的案例。哈哈,抹油问题,油脂毕竟绝缘,特定情况的接触不良确实会出现抹油反而更坏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几次。抹油问题,还是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油脂可以润滑延长寿命这是肯定的。

网友:
接触不良,抹油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
有个表也有轻微的类似症状,偶尔出现,多转下就好,所以算轻微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天天用反而是察觉不了的,包括那个90dm860也是。后者可是提供50.000R档位的表。

弹片质量也很关键。虽然是布局有设计问题,但如果用的镀金簧片+镀金触点,那接触电阻能很长时间稳定。。。有些人没你这台那么严重,就是弹片的弹性好一点,或者模具组装偏差,压缩更充分,让那个弹片压在触点的压力比你的大,自然会稳定不少。归根结底还是设计没考虑好,而且明明能改一改根治的众仪一直没改是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虽然我还是一堆表中最喜欢用zt111……

网友:
所以我这次选了按键式的,也没感觉有啥不习惯的

网友:
我的111貌似一直正常,最近,平均一礼拜会用一下吧,非常喜欢它的体积,坐等它失灵,就有理由折腾它了

网友:
我选表的原则是宁要凤尾不要鸡头!国产表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接触不良,真正干活的时候很恼火!

网友:
哈哈,我的两个中医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个适得其反的案例。哈哈,抹油问题,油脂毕竟绝缘,特定情况的接触不良确实会出现抹油反而更坏的情 ...

个人浅见,首先焊盘镀金质量问题,焊盘接触点表面活性不良.还有弹片压合力度不适合,一旦力度不够接触阻抗就会变化.然后档位限位不准确,晃来晃去的话再好的接触也会晃晕菜.
至于加油在焊盘表面镀金质量不好的方面应该有改善,表面活性不好在油脂保护下磨一磨.但一旦弹片力度不适合可能会把表面油脂当成了绝缘层.
以上是我想当然的结论没有实际分析,有异议请轻喷

网友:
这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节奏呀。

网友:
你抹什么油呀?

网友:
全部的表我都用的昆仑二号白色特种润滑脂之前润机械键盘买的用不完。。。总体来看,加比不加好。有个多少年的华谊外借以后,估计摔了,回来转盘接触不良,润滑以后好了。  不知道润滑脂绝缘程度有要求么。

补充:我感觉油的最大作用是减缓铜面氧化层的形成,润滑作用聊胜于无。

网友:
把转盘油擦干净,有时候油打多了也会失灵。

网友:
可靠性做的不好,这是痛点

网友:
大佬也经常用这个表吗?我是抹了一层油然后擦掉,只留下很薄一层,暂无此问题。

网友:
题外话
改的电流检流焊点欠佳,应在对面的无大电流通过处才好。

我这样接,有大电流的地方也都加了铜线,10A电流下觉得表比电流源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