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修蜗牛鸣笛喇叭

楼主(2025-01-19):
用了13年的大众POLO 鸣笛喇叭,忽然不响了,搜了一圈,都没有拆修的案例,都是换新,其实为不会,,45元包邮买了换上,保证行车安全。但这只坏掉的蜗牛喇叭,很好奇里面是怎样的,也想能不能修好呢?

测试正常后,拿到车上,直接汽车电瓶正负极接触,响了,成本修复。不过,这纯粹是折腾玩玩,拆修完成后,就扔一边去了。…因为已经买了并换上新的蜗牛鸣笛喇叭。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种喇叭说是日韩系和欧美系对比,不够厚重

网友A:
不敲坏接线座,是不是还可以修复

网友B:
现在城市里都不让按喇叭,喇叭寿命也很长了。

网友:
工作原理有点类似学校里面的电铃!

网友C:
这种喇叭一般就是调节螺丝间隙变大了。用万用表通路档测试,先把螺丝往外拧,让触点接触上,然后听着蜂鸣声音往回拧,拧到顶开触点,蜂鸣器不响了,在往回来一点,让触点闭合,万用表蜂鸣器响就可以了。

网友D:
触点氧化了,再调整也不好用了。

网友:
见过有进水生锈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敲坏接线座,是不是还可以修复

只要撬开铁圈,处理好触点,调整触点距离,再夹好铁圈,应该算无损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城市里都不让按喇叭,喇叭寿命也很长了。

真的很少用,年审前试了下,不响,担心上线年审不过,所以赶紧买了一只新的换上。而这只旧的就拿来拆解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喇叭一般就是调节螺丝间隙变大了。用万用表通路档测试,先把螺丝往外拧,让触点接触上,然后听着蜂鸣声 ...

当时不懂这鸣笛喇叭的构造和原理,所以就换新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做了,大家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氧化了,再调整也不好用了。

所以要想办法打开,然后处理氧化的触点,并物理调整触点距离(电磁铁吸多了,导致回弹不足所以断电后,两触点不能接触,本次拆开后,加一层1mm的垫圈,再微调螺丝才有效果),大家可以参考,实现无损修复

网友:
小时候看我爸修过摩托车的电喇叭。感觉蜗牛喇叭和普通的电喇叭都一样的,只不过多了罩子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子,见识了,

网友:
蜗牛喇叭没拆过,小电驴铁盆喇叭倒是调整过螺丝

网友E:
这个居然可以修。。。。

网友:
这种就是最普通的机械蜗牛喇叭,好点的是电子蜗牛喇叭,那个声音听起来要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居然可以修。。。。

拆了一次就知道,这种蜗牛喇叭,除非进水生锈,理论上都可以修,线圈是很粗的线,一般不会烧断,不响的原因,大概率是触点碳化接触不良,只要刮一刮,就能正常导通了,另外,由于长期使用吸合导致断电后回弹不足,导致触点始终无法触碰,就算微调螺丝也达不到距离,所以装回时,最好增加一层合适的垫圈,确保合上后(通电前)触点能接触。

楼主:
汽车蜗牛鸣笛喇叭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如下:

### 工作原理
1. **电磁原理**:蜗牛喇叭的核心是电磁铁。当电流通过线圈时,产生磁场,吸引金属膜片。
2. **振动发声**:膜片的振动通过空气传播,产生声波,形成声音。

### 工作过程
1. **通电**:按下喇叭按钮,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
2. **膜片运动**:磁场吸引金属膜片,使其向电磁铁方向移动。
3. **断电**:膜片移动后,电路断开,磁场消失,膜片回弹。
4. **循环振动**:电路重新接通,膜片再次被吸引,形成持续振动。
5. **声音放大**:振动通过喇叭的扩音器放大,发出鸣笛声。

### 结构组成
- **电磁铁**:产生磁场。
- **金属膜片**:振动发声。
- **扩音器**:放大声音。
- **电路控制**:控制电流通断。

### 特点
- **音量大**:适合提醒周围车辆和行人。
- **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可靠性高。

蜗牛鸣笛喇叭不响的常见原因包括:

### 1. **电路问题**
- **保险丝烧断**:检查并更换保险丝。
- **线路断路或接触不良**:检查线路连接,修复或更换损坏部分。
- **继电器故障**:检查继电器,必要时更换。

### 2. **喇叭本身故障**
- **膜片损坏**:更换喇叭。
- **线圈断路**:更换喇叭。
- **内部触点氧化或磨损**:清洁或更换触点。

### 3. **开关问题**
- **方向盘按钮接触不良**:检查并修复按钮触点。
- **开关损坏**:更换开关。

### 4. **电源问题**
- **电池电量不足**:充电或更换电池。
- **电源线路故障**:检查电源线路,修复或更换。

### 5. **安装问题**
- **喇叭安装不当**:重新安装,确保稳固。
- **喇叭位置不当**:调整位置,避免遮挡。

### 6. **环境因素**
- **喇叭进水**:检查并干燥喇叭,必要时更换。
- **极端温度影响**:检查喇叭是否因温度变化受损。

### 排查步骤
1. **检查保险丝**:确认是否烧断。
2. **测试电路**:用万用表检查通断。
3. **检查继电器**:确认是否正常工作。
4. **检查喇叭**:直接通电测试。
5. **检查开关**:确认按钮和开关是否正常。

### 总结
喇叭不响通常由电路、喇叭本身、开关、电源、安装或环境因素引起。通过逐步排查,可以找到并解决问题。

网友:
一直不清楚这玩意怎么发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