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后备电源电阻烧了求助(APC Smart-UPS 3000UX)

楼主(2025-01-20):
用市电给电池充电忘记拔插头了,开机炸管了这两个并联的电阻烧糊了是多大的看不清了,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高端货啊  怎么烧的

网友:
换新的,冲个电都烧

网友:
冲个电都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货啊  怎么烧的

忘记断开市电开机逆变输出于市电短路了

网友:
旁边那颗芯片什么型号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