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昨天换了根前轮的abs线,这玩意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25-01-20):
刹车轻踩也会蹦出来abs,用修理店的诊断仪发现abs有故障码,但是车自带的不显示。
换了右前轮的abs传感器,价格85元。

长安小货车的配件也不便宜。

旧件拿回家,准备拆开看看里面是啥结构。
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不同。感觉没毛病啊。

用电阻档阻值只有0.465MΩ
不知正常的是多少,

这个传感器是磁感应的,不是霍尔。
因为头子带磁性。

年前太忙,等年后再砸。

网友:
可以在拿其他车轮传感器做对比  现在很少有磁感应的了   都是霍尔的

网友A:
修车大神 黄色发动机灯亮 偶尔冷车打火 打不响什么原因?

网友:
整根线都要更换掉

这个也不贵

网友:
正反向阻值有差异的是霍尔传感器,芯片体积小后面有内置的磁铁片!

网友:
等砸开的结果

网友:
感觉跟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期待楼主能剖析一下。

网友:
线没问题的话,是不是插头老化松了或者接触面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车大神 黄色发动机灯亮 偶尔冷车打火 打不响什么原因?

有OBD检测器的话可查故障码再判断,没有,1、假如启动无力,电瓶可能就是亏电引起的。2、如微带油门启动可以,则要检查一下节气门以及水温传感器。水温传感器阻值一般在几K(冷态)到几百欧(热态)之间。3、带油门无区别,则要检查其他。仅供参考莫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车大神 黄色发动机灯亮 偶尔冷车打火 打不响什么原因?

说是水温传感器坏了,车一直以为发动机是热的,所以冷车时候按热车状态喷油,就会不响,但是热车没问题。

网友:
偶是来学习的,不会开车,更不懂车,但是我认为换ABS线是对的,这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网友:
应该是偶发的故障吧。你不消除故障码,就一直显示。看来还是大众的便宜,坏的多。价格低。拼多多15一个。哈哈

网友B:
传感器本身不值钱,但封装后带几根线就值钱了。

网友:
好像不是明显的故障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不会坏,大都是沾染了泥土导致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本身不值钱,但封装后带几根线就值钱了。

是的,我有一个坏的,下次再坏,直接买传感器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线加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