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qlcheck选项说明:MySQL数据库表优化和修复

楼主(2025-01-20):
mysqlcheck 是 MySQL 自带的一个工具,作用就是保养 表,其实就是检查,分析,修复和优化了。下面来介绍 mysqlcheck 工具的简单使用,官方文档在这里

以下的例子都是基于 MySQL 5.6 版本运行状态下(mysqlcheck是个在线工具), 不同的存储引擎对于这个命令的支持程度不同(指的是 check, repair, analyze, optimize),下面内容偏于操作,主要基于 innodb 引擎。

提示:OPTIMIZE 在大表时候可能会消耗很多时间,不清楚原理情况下请谨慎使用!!! innodb 一般不用 OPTIMIZE,请参见 Using MySQL OPTIMIZE tables? For InnoDB? Stop

检查特定的表

注意在shell中执行,不是在mysql的交互环境下

如果应用中提示某个表坏了,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检查。

$ mysqlcheck -c newmandela order -uroot -p
Enter password:
newmandela.order                                   OK

newmandela 是库名, order是表名,还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检查一个库中的所有表:

$ mysqlcheck -c newmandela -uroot -p
Enter password:
newmandela.account                                 OK
newmandela.alarm                                   OK
newmandela.alarm_settings                          OK
newmandela.auth_group                              OK
newmandela.auth_group_permissions                  OK
newmandela.auth_permission                         OK
...

检查所有库中的所有表:

全部的库和表都检查一遍了。

$mysqlcheck -c --all-databases -uroot -p
Enter password:
apmonitor.acinfo                                   OK
apmonitor.apdailysts                               OK
apmonitor.apinfo                                   OK
apmonitor.apmonthsts                               OK
apmonitor.apscanlog                                OK
apmonitor.auth_group                               OK
...

如果只想检查某几个库呢? 可以使用 –databases 参数

$ mysqlcheck -c --databases newmandela radius -uroot -p
Enter password:
newmandela.account                                 OK
newmandela.alarm                                   OK
newmandela.alarm_settings                          OK
newmandela.auth_group                              OK
...

使用 mysqlcheck 分析表:

$ mysqlcheck -a radius 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uroot -p
Enter password:
radius.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Table is already up to date

上面的命令 用来分析 radius 库的 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表, -a 表示 analyze

使用 mysqlcheck 优化表:

# mysqlcheck -o radius 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uroot -p
Enter password:
radius.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OK

-o 代表 optimize ,这里是优化 radius 库的 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表

使用 mysqlcheck 修复表:

# mysqlcheck -r radius 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uroot -p
Enter password:
radius.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OK

-r 代表 repair ,这里是 修复 radius 库的 payment_transactionrecord 表

检查,优化,修复表组合命令:

# mysqlcheck -uroot -p --auto-repair -c -o newmandela
Error:  mysqlcheck doesn't support multiple contradicting commands.

上面的命令报错了,去掉 -c

# mysqlcheck -uroot -p --auto-repair -o newmandela
Enter password:
newmandela.account
note     : Table does not support optimize, doing recreate + analyze instead
status   : OK
newmandela.alarm
note     : Table does not support optimize, doing recreate + analyze instead
status   : OK
newmandela.alarm_settings
note     : Table does not support optimize, doing recreate + analyze instead
status   : OK

每张表都出现了 Table does not support optimize, doing recreate + analyze instead, 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不是说 innodb 引擎不支持 优化,可以参考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analyze-instead-me 的回答。

mysqlcheck 常用选项:

    A, –all-databases 表示所有库
    -a, –analyze 分析表
    -o, –optimize 优化表
    -r, –repair 修复表错误
    -c, –check 检查表是否出错
    –auto-repair 自动修复损坏的表
    -B, –databases 选择多个库
    -1, –all-in-1 Use one query per database with tables listed in a comma separated way
    -C, –check-only-changed 检查表最后一次检查之后的变动
    -g, –check-upgrade Check for version dependent changes in the tables
    -F, –fast Check tables that are not closed properly
    –fix-db-names Fix DB names
    –fix-table-names Fix table names
    -f, –force Continue even when there is an error
    -e, –extended Perform extended check on a table. This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execute.
    -m, –medium-check Faster than extended check option, but does most checks
    -q, –quick Faster than medium check option

来自:http://blog.csdn.net/orangleliu

mysqlcheck客户端可以检查和修复MyISAM表。它还可以优化和分析表。

mysqlcheck的功能类似myisamchk,但其工作不同。主要差别是当mysqld服务器在运行时必须使用mysqlcheck,而myisamchk应用于服务器没有运行时。使用mysqlcheck的好处是不需要停止服务器来检查或修复表。

Mysqlcheck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方便的使用SQL语句CHECK TABLE、REPAIR TABLE、ANALYZE TABLE和OPTIMIZE TABLE的方式。它确定在要执行的操作中使用使用哪个语句,然后将语句发送到要执行的服务器上。

有3种方式来调用mysqlcheck:

shell> mysqlcheck[options] db_name [tables]

shell> mysqlcheck[options] ---database DB1 [DB2 DB3...]

shell> mysqlcheck[options] --all--database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表或使用---database或--all--database选项,则检查整个数据库。

同其它客户端比较,mysqlcheck有一个特殊特性。重新命名二进制可以更改检查表的默认行为(--check)。如果你想要一个工具默认可以修复表的工具,只需要将mysqlcheck重新复制为mysqlrepair,或者使用一个符号链接mysqlrepair链接mysqlcheck。如果调用mysqlrepair,可按照命令修复表。

下面的名可用来更改mysqlcheck的默认行为:

mysqlrepair

默认选项为--repair

mysqlanalyze

默认选项为--analyze

mysqloptimize

默认选项为--optimize

mysqlcheck支持下面的选项:

---help,-?

显示帮助消息并退出。

--all--database,-A

检查所有数据库中的所有表。与使用---database选项相同,在命令行中命名所有数据库。

--all-in-1,-1

不是为每个表发出一个语句,而是为命名数据库中待处理的所有表的每个数据库执行一个语句。

--analyze,-a

分析表。

--auto-repair

如果某个被检查的表破坏了,自动修复它。检查完所有表后自动进行所有需要的修复。

--character-sets-dir=path

字符集的安装目录。参见5.10.1节,“数据和排序用字符集”。

--check,-c

检查表的错误。

--check-only-changed,-C

只检查上次检查以来已经更改的或没有正确关闭的表。

--compress

压缩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发送的所有信息(如果二者均支持压缩)。

---database,-B

处理数据库中命名的所有表。使用该选项,所有字名参量被看作数据库名,而不是表名。

---debug[=debug_options],-# [debug_options]

写调试日志。debug_options字符串通常为'd:t:o,file_name'。

--default-character-set=charset

使用charsetas默认字符集。参见5.10.1节,“数据和排序用字符集”。

--extended,-e

如果你正使用该选项来检查表,可以确保它们100%地一致,但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正使用该选项来修复表,则运行扩展修复,不但执行的时间很长,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行!

--fast,-F

只检查没有正确关闭的表。

--force,-f

即使出现SQL错误也继续。

--host=host_name,-h host_name

连接给定主机上的MySQL服务器。

--medium-check,-m

执行比--extended操作更快的检查。只能发现99.99%的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已经足够了。

--optimize,-o

优化表。

--password[=password],-p[password]

当连接服务器时使用的密码。如果使用短选项形式(-p),选项和 密码之间不能有空格。如果在命令行中--password或-p选项后面没有 密码值,则提示输入一个密码。

--port=port_num,-P port_num

用于连接的TCP/IP端口号。

--protocol={TCP | SOCKET | PIPE | MEMORY}

使用的连接协议。

--quick,-q

如果你正使用该选项在检查表,它防止扫描行以检查错误链接的检查。这是最快的检查方法。

如果你正使用该选项在修复表,它尝试只修复索引树。这是最快的修复方法。

--repair,-r

执行可以修复大部分问题的修复,只是唯一值不唯一时不能修复。

--silent,-s

沉默模式。只打印错误消息。

--socket=path,-S path

用于连接的套接字文件。

--tables

覆盖---database或-B选项。选项后面的所有参量被视为表名。

--user=user_name,-u user_name

当连接服务器时使用的MySQL用户名。

--verbose,-v

冗长模式。打印关于各阶段程序操作的信息。

--version,-V

显示版本信息并退出。

下图是执行 mysqlcheck -uroot -p --auto-repair database 命令之后的修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