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银电脑更换显示屏(TMS150XG1-10TB SVA15)

楼主(2025-01-20):
收银电脑更换显示屏(TMS150XG1-10TB SVA15)

电影院使用。6年了显示屏老化模糊,购买新显示屏(TMS150XG1-10TB SVA15),更换简单

网友:
好简洁好凌乱

网友:
又能白干10年

网友:
怎么可能?能够用三年就不错了。

网友:
这种屏都不大

网友:
又省钱了,前一段,回收站见过一个双屏的收银机,没收

网友:
只是个屏吗?

网友:
整个外壳组装屏,真实环境使用蛮顽强的

网友:
这么 简单的设备。

网友:
收银机的显示屏,应该不会太贵的。。谢谢分享

网友A:
收银台使用的显示器,常年开机,出现故障在所难免,修之

网友B:
笔记本十几二十年了,都好的。灯管可能有点老化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十几二十年了,都好的。灯管可能有点老化发红

大厂家采购的配件都是有质量要求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C:
收银电脑,第一次见。

网友:
配件能找到,修好继续用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银电脑,第一次见。

双面显示,一面还有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银台使用的显示器,常年开机,出现故障在所难免,修之

中间显示模糊,屏幕老化

网友:
这利用率够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