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一下电容点焊机电容日常多少电压存放合适?

楼主(2025-01-20):
上网买的点焊机,第一次用这种,电容是2.7V 3000F的法拉电容

平时保存需要注意什么呢?我观察过掉电比18650电池要快不少,所以如何日常保养维护?
1,不需要管它,掉到没电也没事?
2,定期充满电存放?
3,和18650一样,低压存放,但不能放到没电?

还有点焊笔磨损到图片这个程度需要重新打磨了吗?

不好意思第一次用这个工具,知识储备量小。发帖之前我已经百度、抖音、b站和本论坛都搜索过了,并不是伸手类型新人,只是没找到答案才发帖了。

网友:
还是绕线变压器的点焊机耐操

网友A:
电容可以零电压存放啊,本身也不是长时间储能

网友:
你可以充到5.5V,然后断开充电,断开点焊线,让电压慢慢下落。

网友B:
像楼上坛友所说,还是搞个变压器的耐用,搞什么电容,锂电池的就差一点点。电容过压就爆了,锂电池过期就废了,要换新电池。

网友C:
我用的电瓶,家庭使用,量小,点焊过几十粒。
有限的经验回答点焊针问题,遇到到过焊穿,焊到正极边缘烧针的情况,严重时焊穿了电池铁外皮,造成漏液。
点焊针头烧得发黑,这种情况下,焊接力明显变差,我是用锉刀,沙子之类直接处理,露出金属面,目前这样处理未见异常,考虑后期即使摩得没针尖了,换针代价也不高。

网友:
无需考虑,我3种点焊机都有,各有优缺点,大焊点必须超级电容的,本身电容可以0电压存放。

网友:
电容可以零电压存放

网友:
随用随充就行了。

网友:
建议零电压存放,这样安全性高,如果有电压不小心短路了那有可能会引起火灾。

网友:
超级电容满电存放还是无电存放?解析最佳存储方式
超级电容在满电状态下存放更为理想,但需避免过充。定期充电以保持其电量在适中水平,有助于延长超级电容的使用寿命。
一、超级电容的工作原理
超级电容,又称电化学电容器,是一种能够快速储存和释放大量电能的电子元件。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在电极表面形成双电层来储存电荷,因此具有极高的电荷储存能力和快速的充放电速度。了解超级电容的工作原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存放方式的影响。
二、满电存放与无电存放的对比

满电存放
将超级电容在满电状态下存放,可以确保其内部电荷处于稳定状态。这有助于减少自放电现象,从而延长超级电容的保持时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满电存放时应避免过度充电,以防止对超级电容造成损害。
无电存放
虽然无电存放可以避免过充的风险,但长时间处于无电状态可能导致超级电容内部电荷分布不均,进而影响其性能。此外,无电存放还容易使超级电容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如湿度、温度等,从而加速其老化过程。
三、最佳的存储方式
综合考虑满电存放和无电存放的优缺点,我们得出以下最佳存储建议:
在存放超级电容之前,确保其电量处于适中水平,既不过充也不过放。
定期检查超级电容的电量,并在必要时进行充电,以保持其电量在理想范围内。
将超级电容存放在干燥、通风且温度适宜的环境中,以降低环境因素对其性能的影响。
四、结论
通过对比满电存放和无电存放两种方式对超级电容性能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满电状态下存放超级电容更为理想,但需注意避免过充。同时,定期检查和充电以及提供良好的存储环境,都是保护和维护超级电容、延长其使用寿命的关键措施。
   以上是百度内容,充满电和零电压存放各有千秋,感觉楼主有晒设备之嫌

网友:
不用的时候,想着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可以零电压存放啊,本身也不是长时间储能

本来我也是觉得可以零电压存放的,是因为看到有网友说要想电瓶那样保养,所以就有了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楼上坛友所说,还是搞个变压器的耐用,搞什么电容,锂电池的就差一点点。电容过压就爆了,锂电池过期就废 ...

之前搞过一个继电器版本的,点不了铜才换的这个电容类型的。变压器版本还没试过,可以考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电瓶,家庭使用,量小,点焊过几十粒。
有限的经验回答点焊针问题,遇到到过焊穿,焊到正极边缘烧针 ...

非常感激,我知道该如何做了,回头我也打磨一下

网友D:
这个点焊机看着做的还可以,多少入的,我也入了一个这样式的,但没你的好看,我的是裸着的,我160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点焊机看着做的还可以,多少入的,我也入了一个这样式的,但没你的好看,我的是裸着的,我160入的 ...

我这个180元。有优惠券,没有优惠价好像是218元吧,具体记不清了。
当时电容很贵,DIY一个成本也不低所以就没有DIY了。
现在电容价格下来了,其实自己做一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