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货之光“德力西”角向磨光机开箱拆解

楼主(2025-01-20):
多细节拆解,支持国货,德力西DLX-GD1365角磨机伪开箱,功率800W,转速11000r/min,砂轮片尺寸100mm,输出轴M10,电源线长1.5米0.75平方,后置开关,握持更舒适,适合长时间打磨,每次在插上电源之前,要注意开关是否处于关停状态,起动磨光机时要紧握机器,防止起动脱手,使用时要时刻保持清醒,说明书第一页是电动工具通用安全公告,第二页砂磨切割操作的安全警告,第三页角向磨光机的补充安全规则,角向磨光机安全警告,反弹和相关警告,时刻提示这是一个危险的电动工具,正确使用,有多少使用者,在拿到一款新机器时认真查看使用说明书的

网友:
有把手安全多了!

楼主:
今天是1月20日,星期一,也是大寒,早安,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岁末大寒至,静候春归来,寒尽即是春生,有梦可追,何惧风雪,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愿我们冲破严寒料峭,一起奔赴下一场春暖花开。

网友A:
图片好多,最后几张有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角磨机的润滑油为啥都在壳壁上,齿轮上确没有油,润滑了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多,最后几张有用。

都说了多图多细节拆解,说明书,各种使用细节,安全警告,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角磨机的润滑油为啥都在壳壁上,齿轮上确没有油,润滑了个寂寞 ...

输出轴11000转的速度,什么润滑脂能粘住,就算减速比是2:1小齿轮转速也是22000转了,只能靠油膜润滑,还有就是使用的时候高温润滑脂液化,可以流动到齿轮上,然后又被离心力甩到机壳上,停机冷却后就粘敷在壳子上

网友C:
这牌子的东西快赶上"南极人"了。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多少钱的?

网友E:
后开关的角磨机不好,第一:不易判断开关是接通还是关闭,很可能插电源前开关开着,一插电源就起飞了。第二:如果工作时发生事故,还要用另一只手去找开关,不易及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牌子的东西快赶上"南极人"了。

空气开关还是很不错的,这个角磨机也还中规中矩,从包装,合格证,机子配件,说明书至少有三页是提及电动工具使用安全,危险警告,至少厂家是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多少钱的?

标配好像是80多,定子转子是铜线

网友F:
买德力西,指不准和公模一个质量,更指不准,还不如公模,,
角磨机,非常不安全的东西,其实主要是看使用者,即便主打安全的高端货包括啥缓启动,脱手断电,一键断电,插电不转等高级配置,本身也不安全,这玩意最大的危险来源于卡锯爆片,
家用情况下,没有啥高负载,质量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得注意安全手册,做到会用。

★★其实我更推荐家用,非常推荐,新手就用这个,听我的没错,★★★★★★
用云石机,配金刚砂磨片,切割好用得很,金属、木头,塑料,瓷片,,都能切,缺点是磨片比较贵。某些情况效率不如砂轮片。
而家用基本很少大批量打磨情况,云石机小量的打磨,虽然很不好用,也是没问题的,
这玩意主打一个安全,安全,真安全,目前我也没见过云石机金刚砂磨片出啥质量问题的,

最重要的提醒,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要买木工锯片往上面装,,工具不是保险柜里面,万一被其他人用了呢,你是高手,很稳,但毕竟不是机械,万一手抖了呢,

网友:
33块 刚买的 那个迈特凯无刷裸机 送一堆配件  家用够了 家里正好有个威克士21v电池  用转接大艺的直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开关的角磨机不好,第一:不易判断开关是接通还是关闭,很可能插电源前开关开着,一插电源就起飞了。第二 ...

后置开关的,开关位置有明确的0和I标志,握手的地方要细一些,侧推开关的,为了给内部开关推杆留空间手握持的地方要粗一些,中置按压式开关的,又会导致机子整体太长,不带调速和缓起的机子,开机都会有很大的反向力,开机的时候要握紧机器,和使用辅助手柄

网友:
德力西的工具也就是中低端,胜在价格便宜,比山寨稍微好些,比那些高端又粗糙很多

网友:
拆解的这么详细,这么多图就说明了一切,要想出名,就要与众不同;题外话:我一直以为德力西是国外的呢,也可能德力西的控股公司是国外的;你说好好的一个国产货,为什么非要起一个洋文的名字;现在很多产品也是这样,包装,外观和说明书上都是英文,最后一行字是made in china.

网友:
只能观望下此品牌

网友:
光看工具箱就有高大上的感觉,工具需要试一试才能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德力西,指不准和公模一个质量,更指不准,还不如公模,,
角磨机,非常不安全的东西,其实主要是看使用 ...

不吹不捧,只是觉得中低端国货,也能注重细节,小到一个合格证,和用7页纸做的说明书,而不是一张纸,而且多次提到安全警告,正确使用,可见还是考虑到了使用者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