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拆解1976年的天和CD12 33μF/450V电解电容

楼主(2025-01-20):
电容是红灯电子管收音机中的主电源滤波电容,电容正极接触不良。

把它拆了准备套个黑金刚220μF/450V电解电容进去。

拆之前称一下体重
电容体积Φ26×59.3mm
这个牌子的电解电容在90年代的国产电子产品中,出镜率很高

与体积稍大的伊娜10000μF/63V对比。
天和1mm³=0.0014096 g
伊娜1mm³=0.0014112 g
电容体积Φ30×50.4mm

电容正极
负极是外壳
密封用的材料从外观看像沥青,用螺丝刀戳了很硬像树脂胶一样的

正极铆接工艺技术不过关,烙铁焊几次就松动了,
然后铆钉与正极引线接触面氧化,用表2k档量电阻程开路状态。
通上高压电铆钉与正极引线打火

试着用丝攻冲一下看看是否能修复,冲了几个点证明可以修复
铆钉与正极引线接触电阻为零了。
虽然修复了还是决定拆,因为容量太小了。
同时测了下容量为43μF,漏电没测,但是100%是漏了,但凡容量大于标称容量太多的都是漏电了

拆之前用胶带把电容的丝印贴上,不然拆的时候把丝印磨没了就不好看也可惜了。

试着用热风枪吹一下电容的密封黑色像沥青一样的东西,
吹了十几秒表面就开始起泡果然是沥青,是沥青就好办了。
现代的电解电容都是用橡胶密封,那个年代橡胶我猜是紧缺物资,
橡胶密封成本高用沥青代替降低成本

把密封的沥青清除掉
正极绝缘板是纸板

为尽可能保持电容外壳原貌,上砂轮机把外壳的铆接口磨掉
那个年代的电子元件能用铜的就不用铝与铁,正极引线是铜的

正极绝缘板用螺丝刀撬几下就开了

快50年了电解液还是很充足

电容负极是铆压在电容外壳上的
一直以为电容负极就是电容负极极板直接与外壳紧压着的,没有引电极出来,
刚打开正极绝缘板时果真没有见到负极电极,
在想把电容芯拉出来时,但是拉不动然后用螺丝刀撬电容芯的时候,才发现负极是有引出电极的。
电极贴着外壳太紧密了,没有看出来,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到

以为只要电容的芯露出来了,拽着正极电极电容芯就可以直接拉出来,我想错了,
拉了几下根本拉不动,然后用螺丝刀撬也撬不动,难道要暴力一点点的抠?
心想生产是怎样装进去的,难道是生产时电容芯是未浸电解液,装进壳子再灌电解液进去,
电容芯浸了电解液后体积增大了,所以拉不来了。
想了想那得把电解液吹干了,然后用热风枪吹吹了一会,试着再拉了拉,稍微动了一点,
继续加热然后慢慢就拉出来了,原来外壳里面也覆了一层沥青,要把沥青熔化了电容芯才能拉出来

负极

光闪闪的铝箔,与现代的电容极板不一样呀,现代的电解电容极板是凹凸不平,
这样极板的表面积就大,在相同占空的情况下,电容的容量会做到更大,
这种光溜溜的极板难怪容量做不大

拆完测一电容芯还是不是好的,还是好的

拆解结束

网友:
套个黑金刚220μF/450V电解电容进去。

网友A:
上小学的时候,就拆过,拉出来的铝箔好几十米长

网友B:
铝的电极泡在电解液里不会腐蚀,难道电解液不是酸性或者碱性的?

网友C:
这种,还是要在通风处拆,室外拆,因为这种化学品可能有害,越老的电容越是这样,天和的ca30壳是银的,之前卖过几个,现在想想卖得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的电极泡在电解液里不会腐蚀,难道电解液不是酸性或者碱性的?

不会腐蚀应该是密封在铝壳内隔绝了氧气

网友D:
小时候的红灯收音机,里面都是天和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是要在通风处拆,室外拆,因为这种化学品可能有害,越老的电容越是这样,天和的ca30壳是银的,之前 ...

这点毒气,比起每天吃的加了各种有毒有害物的食品,这点毒气都不值得一提。只要不是那种三步倒的毒气就没有必要去担心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毒气,比起每天吃的加了各种有毒有害物的食品,这点毒气都不值得一提。只要不是那种三步倒的毒气就没 ...

哈哈,我忘记了自己百毒不侵,各种黑科技都拿我们没办法,这个不算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的红灯收音机,里面都是天和的电容

还有一个牌子的“和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小学的时候,就拆过,拉出来的铝箔好几十米长

多打了十字吧

网友:
那时候沥青浇灌就相当于现在的灌胶工艺!

网友:
大佬的表都是高级货啊!我都买不起

网友:
楼主最近在拆电容啊

50年前的老货真下本啊

网友:
十多米应该有了,挺粗的一个电容器

网友:
天和电容,那时候很多收音机里面都是,这个电容比我岁数还大

网友:
这物件拆一个少一个

网友:
拆的详细,那个年代这货的价格应该能卖几平方的房子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老原件就那样,慢慢老去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