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安捷伦34450A最后一位数不稳

楼主(2025-01-20):
本人有一台安捷伦34450A   5位半台式表,基本每个档位都是最后一位数有3个字左右的跳动,虽然用不到那么高的精度,但看着不舒服,请教各位大师是何原因?我尝试过用稳压电源也没用,手动自动都一样。比如测250欧姆的标准电阻,显示0.24993~0.24996千欧,2线制4线制都跳。毫安、毫伏档也跳。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高位表都差不多,可减小外部干扰,热机1小时后再测。

网友A:
1.先测试万用表是否通过电源线接地良好,高位表电源线不接地会有跳动
2.可以看看34450A有没有测量速度设定。通常速度越慢,积分时间越长,读数越稳定
下表是34401A的设定和积分时间对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测试万用表是否通过电源线接地良好,高位表电源线不接地会有跳动
2.可以看看34450A有没有测量速度设定 ...

谢谢!接地好的,速度设定找到了,中速模式只有4位半,很稳,高速模式4位半跳字,低速模式5位半跳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接地好的,好像找不到速度设定。

说明书中找一找
老的5位半万用表HP3478A没有速度设定,但是有3位、4位模式,低位的时候速度非常快

HP34401A,测试300Ω电阻,在快速6位半模式,299.974到299.975Ω,跳一位
在慢速6位半模式,则读数299.975Ω不跳字

5位半应该更容易稳定

网友A:
原来34450在5位模式就已经是慢速模式,也许34450A就是这样了

据说是德/安捷伦的5位半都是台湾设计和生产,不过这差距也太大了点
现在各品牌新的5位半万用表,规格精度,没见哪一款能比得上老的5位半万用表HP3478A、Fluke 8840、8842。估计是成本制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34450在5位模式就已经是慢速模式,也许34450A就是这样了

对的,测量的时候有个“S”显示,估计就是slow 的意思,网上查说明书最后一位就有5个字的温漂,随它去了,跳动说明此表心跳正常。马来西亚产的。热机一小时后跳动3个字,短接跳动2个字,差不多得了,也不纠结了。

网友C:
太高端了,只用几元的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高端了,只用几元的炮灰表

慢慢来,机会到了,只要爱好深你也会买个自己喜欢的物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34450在5位模式就已经是慢速模式,也许34450A就是这样了

3478 5位表用了恒温基准
某些爱德万,六位半用普通基准

网友:
高位表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