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直播拆一个疑似背光坏的显示器Philips 245E,坛友们帮我一起修复它

楼主(2025-01-20):
型号是Philips 245E

楼主:
前主人是不是有点特殊癖好,屏幕上的不明膏状物不少哦。搓澡后点亮的样子。这是背光灯条坏了吗?请问。

楼主:
同城100拿下,24寸的2k 75hz。以为捡漏,查了下发布价才900左右。现在显示器又便宜,算是上20公里的油费,好像并没有捡漏。等审核的间隙,开拆

楼主:
螺丝没两颗啊,万恶的卡扣,冬天是真的不想扣你

网友:
可能灯珠坏了几个

楼主:
找不到突破口,打不开后壳。求各位指点一下怎么好开

楼主:
继续打不开后壳

楼主:
非专业人员,请勿开蚌!

网友:
去淘宝买一根灯条就可以了,很便宜的,而且这个应该是侧光式,灯条就在下面,很好换。

网友:
灯条坏,,要看灯条是怎么嵌入到面板的。

网友A:
慢慢折腾吧,这玩意有点难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吃东西打喷嚏导致屏幕这么脏。

网友:
不是背光坏,是屏与逻辑板不匹配,我曾经LG24寸逻辑板烧了,网上随便买了一款卖家称是LG24寸的逻辑板,装上也是这现象,开始以为卖家发了坏板,另选一家买另一款LG24寸的逻辑板,还是一样,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我显示器外壳有HDMI孔,买的逻辑板没HDMI接口,疑似是发了22寸的逻辑板,后再买了卖家标LG27寸带HDMI的逻辑板,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挤脸上的痘痘了吧,哈哈哈

网友:
拆的时候要仔细,拆过一次19寸的,屏的角拆裂了。

楼主:
真的拆不开,底下打开了,从缝里打电筒看进去,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卡扣。按道理应该是大力就可以掰开了。试了几下没有奇迹,不敢动了。再加大力应该要爆屏了。这玩意儿就没打算让你拆!

楼主:
哎,拆不开。而且还吞贴。心情差到了极点。两边卡扣太多,大力不会出奇迹,只会爆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折腾吧,这玩意有点难弄。

你是不是经历过什么!根本打不开后壳。随时碎屏的样子

网友:
花钱找活干

楼主:
最后,非专业人士,选择了非专业方法。盖子毁了只是丑一点,面板破了岂不是亏上加亏。3面包边,嵌入面框里,卡扣基本没有活动空间,再加上4+6+4的双卡扣,这屏能完好拆出的概率很低吧。也许寸劲可以爆开,终究没这个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