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水质再怎么提升?

楼主(2025-01-20):
帮邻居装的纯水机,用了三个月,邻居发图来感谢

纯水TDS值为0,这再怎么提升呢?

网友:
都是这样玩几级。。。多个净水器组合用

网友A:
加入反物质,提升为负的

网友B:
0应该是不可能的。

网友:
买个电导率仪,测电导率

网友C:
再主动调配矿物质,让TDS升到想要的数值

网友D:
这个表的灵敏度还是不行,用实验室的电导率仪可以测出来!!想要得到更纯的水,需要用纯化水二次蒸发冷凝或者树脂离子交换就可以了

网友:
加入微量元素

网友:
TDS能去到0?我的机器自己做的,双膜双泵1200G,tds1-2

网友:
到了〇,难以想象啦。

网友:
用超纯水吧

网友:
这表不准吧,还没见过能到0的

网友:
太纯净了对身体也不太好吧

网友:
喝一口氢气,再喝一口氧气,然后点个火

网友:
我个人习惯加多一级矿物石活化

网友:
多年前家里整了一台净水机,开水煮饭都用,不到1月就开始出现皮肤问题,瘙痒、红疹,去诊所医院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就让吃氯雷他定之类的药物效果不好,后来直接使用自来水不到3天皮肤问题自愈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反物质,提升为负的

哪儿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应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主动调配矿物质,让TDS升到想要的数值

可以加麦饭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的灵敏度还是不行,用实验室的电导率仪可以测出来!!想要得到更纯的水,需要用纯化水二次蒸发冷凝或 ...

那到化学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