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某鱼入手点焊机控制板,使用超级电容组合廉价电焊机

楼主(2025-01-20):
单位发的一个筋膜枪,用了几次就不好用了.拆开看是14500的电池,换成18650.

用电烙铁悍上去损坏锂电池,也可能电池放置的时间太长了,用几秒就断电关机,再开还是用几秒就断.看来得用点焊机了.
买现成的肯定贵,车上有超级电容可以作为电源,某鱼某宝夕厂搜了半天,找到一个28.8元包邮的控制板

连上超级电容即可.这个是3.7-6.7付的.有个按钮没有显示屏,有个指示灯.可以插5v充电线.
超级电容是6串的,我只用到其中2个.正负极连好.用送的镍片放上去,滴滴一声,一道电光闪过,牢牢地焊上去了.一扇大门打开了.好开心
这个是焊枪.
下一步计划,购买10个18650电池,组成5串2并,把我卖的轮胎充气泵改成无线的.

网友:
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网友:
多并点同型号的MOS管,还能功率更大里

网友A:
你的充气泵是21V的啊,一般应该都是12V啊

网友B:
做的很好,至少自己学了制作点焊机的知识,我想做一个变压器的超级点焊机,可以点焊1mm的镍带铜带和钢片,那就厉害了。

网友C:
同款控制板 价格便宜。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款控制板 价格便宜。玩玩还是可以的

做的太用心了。用了铜箔,还用了防退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充气泵是21V的啊,一般应该都是12V啊

我买的是凌匠的功率大,12v的带不起来。我刚去看了一下买家评价。建议用5C的电池4串。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买10个电池了。8个就够用,低于5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好,至少自己学了制作点焊机的知识,我想做一个变压器的超级点焊机,可以点焊1mm的镍带铜带和钢片, ...

我是水平不高,够用而且便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控制板 价格便宜。玩玩还是可以的

哇塞,你这个好。蜂鸣器上的标签可以撕掉了

网友D:
为了一个筋膜枪的电池上点焊机,谢谢分享。

网友:
超级电容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一个筋膜枪的电池上点焊机,谢谢分享。

嘿嘿,充电版打气泵来了

网友E:
确实够小巧的,我有超级电容也想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够小巧的,我有超级电容也想弄个玩玩

便宜好用啊

网友F:
控制板真便宜,点焊脉冲如何控制的

网友:
一扇大门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板真便宜,点焊脉冲如何控制的

不知道啊。我只会用

网友:
购买链接可以发一下吗?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