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中古期的电容

楼主(2025-01-20):
1976-77年电子元件应该算是中古期,

电容是纸介电容,电子管收音机里拆的

0.022μF/400V个头这么大

不知道啥牌子

1976年9月

网友A:
这么长时间了,应该不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时间了,应该不能用了吧

用还是可以用,个别的内阻比较大,体积太大用在旁路的电路上问题不大,用在信号耦合电路里那就不行了,体积大容易招干扰

网友B:
纸介电容的外壳也是纸糊的么?

网友C:
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啥也不懂呢,更没见过76和77年生产的这种电容,等我上高中了,就见过国产的电解电容了,蓝色的外壳的那种,也是体积稍大;没看到外国的电容,可能那时候进口东西少,电子元器件也少;那时候小日子的电子行业朝我们几代人啊,电子数显手表都是进口他们的。

网友D:
外面是糊了一层蜡吗

网友E:
腊封电容,防潮性能良好。

网友F:
外表很残旧了,  大概率老化了参数不达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啥也不懂呢,更没见过76和77年生产的这种电容,等我上高中了,就见过国产的电解电容了 ...

这种大体积电容后期只有在电子管收音机中有使用,在半导体收音机中使用可能只有50年代左右才有,我见过的实物的半导体收音机最早不超过1972年,没有使用这种大体积的纸介电容,唯一见到的是熊猫802里面有使用有铝外壳的小体积的纸介电容。70年代的收音机里电解电容基本上都是没有套外皮,跟现代的固态电容差不多一个样,至于国外的元器件我第一次见实物是90年代末在河边垃圾堆里,是电器城里扔的日本进口的坏彩电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介电容的外壳也是纸糊的么?

是的,外壳就是裹一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是糊了一层蜡吗

是的,整个电容都是浸了蜡

网友G:
跟我家买的鞭炮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腊封电容,防潮性能良好。

受潮了放蜡锅里煮煮就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表很残旧了,  大概率老化了参数不达标了

内阻大了。漏电倒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我家买的鞭炮差不多

鞭炮没有这个大,炮杖才有这么大个

网友:
大概是八几年的时候我有过这种电容,后来搬家全丢了,那时候也不懂这是啥电容

网友:
CJ10: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CZ-T:纸介筒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鞭炮没有这个大,炮杖才有这么大个

我就是卖这个的,我这里方言统称为鞭炮

网友:
老古董了,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