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C6110T-海思Hi3798MV310_安卓9.0_通刷-强刷固件包

楼主(2025-01-20):
华为EC6110T-海思Hi3798MV310_安卓9.0_通刷-强刷固件包

刷机教程说明:

适用机型:华为EC6110-T、华为EC6110-U、华为EC6110-M
硬解总分为两个部分:拆机短接硬解(保留IPTV)和OTT卡刷(不保留IPTV)。
本次先为大家带来第一部分:拆机短接破解教程
适用于广东电信EC6110-T,陕西电信EC6110-T,其它地区非高安版的华为EC6110-M/华为EC6110-T也同样适用。
尽量不改变原系统结构/不破坏系统文件,最大限度保留原汁原味,仅原版系统增加桌面及软件安装而已,再无其他。
工具准备:
小一字罗丝刀/十字罗丝刀各一把,U盘2G或以上,一个尖镊子(可用导线或回形针代)

首先要折机,盒子外壳无罗丝,背面电源插口下有个小缺口,找个小一字罗丝刀插进去稍微用撬开。

打开后,会看到里面电路板由两个罗丝固定,拧开罗丝取出电路板。如图所示:

取下来后,依照上图所示,找到短接点即可。
U盘格式化为FAT32,最好没做过系统启动盘,可以用内存卡+读卡器代替,下载4个文件不改名不解压,放到内存卡根目录,并插到盒子USB口上,文件放置方法参考以下文件名单:

U盘根目录所需文件名单:
                              recovery.img

请确保U盘包含以上文件,缺一不可。
电路板接上电视机的视频线(HDMI、AV线)及电源先别开机,找到我标示出来的两个短接点,如下方高清短接图。用镊子/导线或回形针等能导电的物质,短接标示出来的两个点,然后按电源键开机,
短接正确后,约5秒左右就会亮红灯,亮红灯后就可以撤掉短接了,
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重要的事说三遍,谨记!)撤掉短接点,再过数秒后电视屏幕显示系统正在升级,耐心等待,升级完成即可。(如果一上电就马上亮红灯就是没有短接好或短接点没找对,请重新检查。)
高清短接图赏析:

短接成功,系统正在升级,请勿断电:

耐心等待,10多秒左右刷入文件即破解完成,盒子会自动重启,如无意外电视上就能看到第三方桌面启动及软件市场
至此破解完成,按首页键时会提示你选择桌面,记得一定要选“当贝桌面”,并钩选“总是”,否则,在不关机重启的情况下,有可能无法调出第三方桌面应用。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8《华为盒子 EC 固件合集》>《华为Q21A/Q21C/Q21E/EC6110M/EC6110T/EC6110U》通刷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
这样可以保留原桌面刷么?

网友(2025-07-07):
太感谢了  陕西电信的不知道是不是高安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