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含暖手宝功能的充电宝以为坏了其实是不会用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5-01-20):
朋友甩了两个充电宝过来,说应该都坏了,送给我玩和折腾。结果我一拆,这个标志酷似某特拉的品牌,外形像个充电宝,结果却是个暖手宝,当然,也是在破拆后才知道其的作用及使用方法。无奈已经破拆了,只能尽力将其恢复后退还给朋友,让他自行研究使用。
如题,带两个小耳朵的充电宝,标志像某特拉。

tpyeC的充电口,直接给她充电可以正常充电。

充电电流。

放电也是可以放电的,但是朋友嫌充电慢是重点,当然,这时她还不知道暖手宝的作用,于是乎,我开始给它破拆。

不拆不知道,一拆发现这货居然是铝壳的,难怪触手那么冰凉。

最后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将外壳拆掀开了,掀开时留意了一下,居然上面粘的一片东西?

卸下螺丝后,露出内部电路板及电芯。

有两条线通过外壳连上外面铝壳上。

电池与电路板是插接口连接。

热缩膜的缺口处可以看到电池内芯,看这皮的颜色应该挺正的。

继续看外结构,通向两壳的总共四根线,看来正反面均有连接发热片。

看着做工也算可以了。

不像我之前买的发热玩具,线细就算了,发热区域就两个指头大小。

因为这个充电宝挺好的,所以联系朋友劝她自己留下自用。

只是这破拆的外壳无法复原了,只能将它弄成不割手的状态。

显示的LED指示灯有两种模式,左边两颗发红,是暖手宝模式。

而右边两颗发蓝,则是充电宝放电模式。

只是我朋友不知道,以为是普通的充电宝。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男人用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
三节电池,良心了,但是这种货没有标示吗?有点奇怪。

网友:
发热片换成电机,人家还能用用,按摩不错!

网友:
一看就很粉红

网友:
长按开启暖手宝,我给孩子买的倍思是这样打开的。

网友:
主要是你冲动到手拆,只要用马宝一拍不就出来了是暖手宝或暖手充电二合一了吗

网友:
可惜拆坏了

网友A:
其实电池就怕高温,开启暖手宝模式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网友:
不会用着就着火了吧

网友:
充电宝功能不错了,暖手宝就差点意思

网友:
这么一拆 也算是有有了教训,分享出来,网友就少走弯路了,谢谢啊!

网友:
挺好的暖手充电宝,可惜给开了个口子,看看说明书就好啦。

网友:
你不说 我还以为是肥皂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池就怕高温,开启暖手宝模式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里面塑料壳,外面铝合金。内部应该不热。外面固件也就40多度吧

网友:
卡扣件拆坏在所难免,直接打胶黏合

网友:
铝壳怕导电。。。

网友:
那两根细红线应该是温度探头,这个暖手宝是带温控或过热保护的。

网友:
也不知道谁设计的,电池怕热怕短路,还给弄一起了